[硬盘&数据]
巧用DISKGENIUS杀灭联想硬盘保护系统

楼主(2014-11-09):
回收了一台联想台式机,945G+512MB+E2140+80G SATA盘100块,进系统各种卡慢真要命。果断换上E3300,2G内存,接上U盘进BIOS从U盘启动,怎样都是自动从硬盘启动,无法启动U盘,换光驱也不行。仔细看安装了联想保护系统,果断讲硬盘拆下放到其他机器分区GHO一个进去,换回来还是联想保护系统界面。百度了半天也没有具体解决方案,只知道按HOME键到输入密码部分,尝试了很多简单的数字密码组合也不行。后来用DISKGENIUS,将磁盘放到其他机运行,进PE,在工具栏选择“清除硬盘数据”约20分钟后一个80G的清理完,重启不再提示“联想硬盘保护系统”的页面,也可以U盘、光驱设置启动,再进PE GHO完重装一切正常!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A:
品牌机固有保护程序有时真烦人。有时全格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固有保护程序有时真烦人。有时全格都不行。

是啊,如果清理不掉要抱去售后就不现实了,这100块砸手里了,花了3个小时才解决,头都大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吧,不用你那样做的,只要清除保留扇区,重建MBR就可以了,不用低格的,你那样做是低格硬盘了,什么资料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吧,不用你那样做的,只要清除保留扇区,重建MBR就可以了,不用低格的,你那样做是低格硬盘了, ...

磁盘技术这些不懂,反正回收机研究下也好,下次有客户修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一键GHOST这种有启动项的,用重建MBR就可以了,GHO了系统,再引导修复,就好了,前一阵有还原精灵有电脑,没删完,每次启动提示一个文件出错,装系统也不行,百度了下,就是重建好的,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C:
有了大家的经验下次就有数了 上次几台联想的没试 以为是在BIOS里的程序呢

网友:
好   清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了大家的经验下次就有数了 上次几台联想的没试 以为是在BIOS里的程序呢

我当时也以为是在BIOS里的,手上只有320G的测试盘,不敢换上去,怕换上这个硬盘跟收来的那个一样成了铁盘就搭进去了,不管怎样写进去重启硬盘的资料跟之前一模一样,根本修改不了任何参数。

网友:
涨知识了,记住了!

网友:
可以用mhdd的erase。程序也可以清除

网友:
MBR引导的问题,重建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楼主威武,用LOWFORMAT?低级格式化也可以,格式一下就OK,退出??

网友:
清几秒就够了。只要MRB清理了就行。

网友:
是从MRB引导的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能看看当作经验之谈了。

网友:
楼主真好,这样的小技巧,也让我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