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开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4-11-09):
  宏基4728zg本:
1,单独电源适配器或电池可开机。
2,当电池电量低于100%插上适配器,开机适配器灯渐灭不充电,拔出19伏插头灯不恢复。
3,用电池开机后插上适配器,适配器灯渐灭不充电。适配器原装19伏3.42安,电池检测:三洋电芯,损耗50.1%。
4,当取出电池插上适配器,开机正常后装上电池,适配器正常可充电。
  这样看电池可放电充电,适配器可供电,为何出上述问题呢。请教了,谢谢!

网友:
表达的太模糊了

网友A:
应该是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说是说电池可充电可放电但其实是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说是说电池可充电可放电但其实是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共用。

但适配器开机正常后,插上电池又可充电,当时电池电量很低4%,照说它应该不能向主板供电了。也就是适配器同时给主板及电池供电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适配器开机正常后,插上电池又可充电,当时电池电量很低4%,照说它应该不能向主板供电了。也就是适配器 ...

我修到这种情况的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池充电器先换,不行就是充电电路故障了

网友:
充电电路有 问题,还有就是可能板层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