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修复案例

楼主(2014-11-09):
昨天接了一块精英945gct-m2 的板子  有CPU供电不跑码,先想到去刷一下BIOS,无果,老老实实下图纸修,下了图纸发现元件对不上号,撕了贴纸,发现主板实际型号是精英945GCT-M V1.0 又下了一个图纸

这时测量发现无复位,无时钟,这下有眉目了,再查CPU供电芯片的好信号,也有电压,再测时钟芯片供电,开启都有,看来要换时钟芯片了

慢着,突然看到时钟芯片的开启是一个带#的名称,VTT_PWRGD带#的那不就是低电平开启吗,现在3.3V,当然不开启啦

再查它从哪里来的

原来CPU供电好信号出来之后不是直接进时钟芯片的,而是靠一个Q114三极管拉低一个高电平后再低电平开启时钟
可是那个“RJ2”是个什么东西呢?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在板上找到了实物,看样子是个跳线,跳接的东西就是一个电阻
经测量推断:VRM_PWRGD并没有采用,是悬空的。它居然是直接采用CPU核心供电VCCP 1.2V来拉低VDD_SRC_CLKA后开启时钟的,VDD_SRC_CLKA是某个地方上拉3.3V的

实测RJ2  1脚VCCP有1.2V,2脚没电压,所以Q114没有导通拉低VDD_SRC_CLKA
1脚有电压,2脚没有,用来跳接的是一个电阻4.7K,八成是电阻坏掉了
用镊子把电阻短接起来,触发,跑码,亮了…………

找一个电阻换上,一路跑码亮机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VTT_PWRGD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呢?我记得好像是高电平的,回去再翻翻书,看看徐总的视频吧。
希望我发的东西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修的很仔细,我还没有经过查图修好时钟供电的经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仔细,我还没有经过查图修好时钟供电的经历。

是时钟开启,不是时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时钟开启,不是时钟供电

恩,我知道

网友:
应加分,写得不错。

网友C:
VTT_PWRGD是高电平来的

网友D:
饼哥说过一个三极管就是低电平开启,2个三极管就是高电平开启,你一个三极管  那肯定是低电平开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TT_PWRGD是高电平来的

这个具体要看时钟芯片型号来决定的。

网友E:
用镊子短接电阻久了会引起烧本身或相连Q114三极管,建议这里最好找个相近阻值或普通压降二极管来进行代换。

补充内容 (2014-11-21 18:18):
镊子短接电阻应该会失去本身的限流和压降保护性质。

网友F:
三极管写bce吧123实在没在意。你还能找到图纸。华硕p5什么的。点位图软件我居然装不了还有。现在我不修台式啦。等下给你加分。

网友:
又是一个低电平开启

网友:
牛叉 哎 我得技术啥时候可以到这个程度呢

网友G:
1个三极管就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看来平时也得多看看学习笔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写bce吧123实在没在意。你还能找到图纸。华硕p5什么的。点位图软件我居然装不了还有。现在我不修台式 ...

你看清楚点,我没写三极管,我只写出了1脚和2脚,没说有3脚 ,我是再说RJ2这个跳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饼哥说过一个三极管就是低电平开启,2个三极管就是高电平开启,你一个三极管  那肯定是低电平开启啊。。。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与门来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镊子短接电阻久了会引起烧本身或相连Q114三极管,建议这里最好找个相近阻值或普通压降二极管来进行代换。

已经换上4.7K电阻,用镊子夹是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上4.7K电阻,用镊子夹是测试一下

安全的测试方法就是取下电阻测试本身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说过一个三极管就是低电平开启,2个三极管就是高电平开启,你一个三极管  那肯定是低电平开启啊。。。

说的也对,你说的通过两个开关三极管控制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工作,应该是两者之间互相处于轮流导通和截止交替状态来进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个三极管就是低电平开启

嗯,这里三极管低电平开启就是通过Q114本身导通接地来完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与门来控制的

你这里说的与门指的是电压比较器的一种类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里说的与门指的是电压比较器的一种类型吗?

是一种门电路,比较器也是其中一种门电路,

网友:
修主板没有用过图纸

网友H:
我现在有块主板和你型号一样的, 是没有CPU复位我都不知道从那里面下手了  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有块主板和你型号一样的, 是没有CPU复位我都不知道从那里面下手了  指导指导

查下北桥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I:
就修到一块时钟电路的问题,结果还是南桥坏的,V星的G41 GB的南桥,时钟的开启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就修到一块时钟电路的问题,结果还是南桥坏的,V星的G41 GB的南桥,时钟的开启信号被拉低了!

是不是南桥本身短路拉低了VRM PG信号呢?

网友:
有图纸修板子就是快,楼主图纸能共享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南桥本身短路拉低了VRM PG信号呢?

是的 !订了2块时钟芯片换上都不行,最后跑线是 南桥拉低开启信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是的 !订了2块时钟芯片换上都不行,最后跑线是 南桥拉低开启信号了

VRM PG这个信号到南桥之间一般有经过电阻上拉或三极管控制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VRM PG这个信号到南桥之间一般有经过电阻上拉或三极管控制的多。

是的,经过双三极管还有电阻什么的

网友I:
最后我也是割线判断的

网友:
VRM PG这个信号到南桥之间一般有经过电阻上拉或三极管控制的多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最后我也是割线判断的

这个方法还可以,排除上拉电阻本身阻值变化故障的话,就是南桥本身短路拉低了时钟开启信号,不过这里VRMPG信号到南桥之间板层线路是比较难以观察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还可以,排除上拉电阻本身阻值变化故障的话,就是南桥本身短路拉低了时钟开启信号,不过这里VRMP ...

我割线的地方离南桥很近了,就是没有BGA,要有BGA我就拆掉南桥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割线的地方离南桥很近了,就是没有BGA,要有BGA我就拆掉南桥试了

嗯,拆掉南桥比较麻烦,但是割线方法最后重新植珠更换新的南桥后还是需要用漆包线加焊锡进行补线路才行,不然主板是不会有复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嗯,拆掉南桥比较麻烦,但是割线方法最后重新植珠更换新的南桥后还是需要用漆包线加焊锡进行补线路才行, ...

所以以后买时钟芯片要慎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以后买时钟芯片要慎重了

嗯,以后遇到这种故障最好断电测量下时钟芯片本身开启信号电压引脚对地阻值情况首先排除芯片故障为好。

网友(2016-05-24):
图纸呢   楼主上传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