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PM9945能用4620代换不

楼主(2014-11-09):
液晶显示器高压部分的场效应管APM9945能用4620代换不

网友:
用4828能代换

网友A:
直接改高压条,稳定

网友B:
查PDF吧,,看资料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高压条,稳定

恩好的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PDF吧,,看资料比较好

刚查好像不能代换

网友:
恩谢谢 手上没有4828  准备另加块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查好像不能代换

主要看引脚看看能对上不,对不上就不能带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引脚看看能对上不,对不上就不能带换

不光是引脚对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