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代,内屏背光不亮,屏是好的,求助

楼主(2014-11-09):
iPad2代,内屏背光不亮,屏是好的,求助

由于本人技术拙劣,
换外屏.却把内屏弄不亮,内屏装到其他机器里是好的,
在这台机器上就背光不亮,打着手电才能看到显示....
求大师指导,不知道哪里的线路要弄,
看网上有人说是装的时候卡座弄的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卡座不好怎么解,换卡座么?

网友:
没整好就只有换了

网友A:
没背光就是升压电路问题咯

网友:
换卡座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背光就是升压电路问题咯

升压管叫人换了,没用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换屏再得不亮的大部份是升压二极管坏,

网友:
帮顶,大家一起帮忙。

网友:
是你没待机就擦上去了,把旁边的一个电感烧了认真看看好像是在CPU旁边。IPAD2我就这样子的问题换了哪电感就好了.

网友(2014-12-10):
我这个用段时间就没背光了,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来看看故障点儿。学习经验来着

网友:
确认排线插OK没

网友:
先检测电感,

网友:
放下电就好  主板拆掉在装上

网友:
平板电脑背光电路一般都是由一个背光IC6脚的电感和二极管,还有控制脚和反馈电路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