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礼拜没发帖了,说一下今天修的4台机子中的两台

楼主(2014-11-09):
NO.1                                              DELL 131L AMD Turion64x2 +RS485+ SB600+VPC87541V架构  故障:二修不触发

一、通电测试待机0.125A左右,按下开关无反应,北桥微微发烫。万用表测量全板主供电电感,3VALW 5VALW 正常,1.2VHT总线供电电压已出(北桥发烫原因)。断电打裸板主供电电感对地值,未发现明显故障。

二、通电测量VPC87541 2pin PWR_SW#按下开关瞬间有高低高跳变,171pin按下开关瞬间一直是高电平。马上检查ACIN EC_AVCC EC_RST# LID_CLOSE#,均正常,示波器检测32.768K晶振,已经起振。

三、马上换掉VPC87541,换好以后故障依旧。怀疑是BIOS程序问题,搜了一下没有这款机子的程序,有点犯难了,再仔细看了下BIOS芯片附近,一个电阻已经被拆掉,原来是被人做了手脚。仔细检查了一下,上家一共动过4个地方。

四、①PU10是0.9V VTT_DDR转换芯片。②BIOS芯片供电电阻 ③D24 KBSMI#④读卡器供电转换芯片。

五、想办法装好了,PU10 10K电阻 D24,读卡器供电转换芯片一时找不到,铜线直连。

六、装机测试OK。

NO.2                                DELL 1464 UM3 REV:A00 HM55独显架构     故障:三修1.3A点不亮

    故障说明:机子是同行接的,接手的时候显卡被动过,他上手换了个全新216-0728018(这个芯片价值不菲)显卡,故障依旧,怕是被人动过手脚不敢修了,让我上。特别说明,该机子独显芯片管理显示接口。
一、上手,先目测显卡周边有无掉件错件,发现两个电阻R377 R379位置有点偏了。对比图纸,发现这两个电阻错位了,R377被换到了R378的位置,R378的被换到了R3379的位置,赶紧换回来。通电测试,故障依旧。

二、问了下同行,换芯片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边上的原件,他说没有。①万用表检测显卡PCI_E总线对地值正常;②示波器检测内存复位信号,SMB_DATA数据线波形能读到4次左右的DATA波形,内存排阻有数据波,判断已经过内存;③检查EDID_DATA数据线波形,有3.3V无波,还未过显卡。④万用表检查LVDS总线对地值均正常,检查显卡所有供电均正常;这里只能确定机子已经跑码而档代码了。

三、按照档代码的来修,最小系统法:尝试性的刷了下PCH_BIOS,故障依旧。拆掉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故障依旧。
理了下头绪:CPU在工作条件满足以后才能开始跑码,跑码能过内存,说明CPU,PCH,EC的核心功能是好的,核心条件也是满足的。档代码无非是①原件工作条件不满足;②原件损坏;③BIOS程序模块坏掉。想到这里,返回去检查显卡的时钟,复位信号。

四、显卡芯片218-0728018这边的27M晶振未装,应该是采用PCH发过来的27M基准时钟,查图:

五、找到则个R380,仔细一看,电阻不见了,马上装了个上去,立马亮机。

网友:
在迅维,学得技术不错呀

网友:
高手了,这样的机子又有几人能修好

网友:
每一次看你发帖都能涨好多经验啊 呵呵

网友:
牛逼的无法比拟了,技术含量很高啊,发的帖子意义太大了,自己看的帖子感觉都水贴,就感觉你的帖子意义太大了,顶!!!

网友:
PCH发过来的27M基准时钟  没有 导致的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
楼主的功底真厉害。把解决问题分析的这么清楚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不错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真厉害啊!..... 实在是佩服啊

网友:
这两台修得真牛。还有两台呢,也说说吧

网友:
每次看到楼主发的帖子都能学到一些知识,现在也去了实地去学了

网友A:
问一下楼主 第一台1.2VHT总线供电电压提前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何维修的

网友:
显卡时钟有问题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 第一台1.2VHT总线供电电压提前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何维修的

这个机子时序上是这么设计的,先出1.2V是正常的。

网友:
高手呀   努力靠近

网友:
哈哈   楼主每个贴都写得很不错    可惜我们小小白看不啥懂啊

网友:
第二台原故障应该就是显卡,可能第一个加焊了不行或者价格没有谈好,然后做的手脚,导致二手还完以后不亮机,二修三修最郁闷的就是别人动手脚,费时费力

网友:
小小白看着发晕,向楼主学习

网友:
看来你学的不错。

网友:
第一台中 KBSMI#是什么东西

网友:
算你牛,生意这么好!

网友:
修这两台机器果真都是靠,1思路2认真。

网友:
好厉害的分析能力

网友:
楼主的每个贴都很精华 能学到楼主的思路

网友:
能达到你的水平就足够了,看来还是要努力啊

网友:
厉害,话说我特爱修联想

网友:
显卡时钟。。。这个都被你修好了。技术加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