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

楼主(2014-11-09):
没事,修一块技嘉主板,故为能开机不跑吗

CPU供电都出来了,,

经检查缺
桥供电,
把上下管和桥芯片(72815)换了之后还是没见效

然后就查芯片外围电路
发现四角边上有一个电感L31

他的一边是1.5V另外一边为0V,感觉不对就把它扣了
哈哈,,开机一试竟然跑马了

然后断电就出问题了原来是时序乱了,
再打阻值发现电感的另外一段短路了,
另外一边是79欧,

跑线路反反复复都跑不出来,请教大神们有图纸给张图纸吧!

网友:
你这时序好乱呀

网友A:
什么意思,时序乱了就短路?

网友:
表达能力差,见谅

网友B:
cpu供电都出了怎么还会没有桥供电呢?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时序乱了就短路?

应该是本来就短路,只是我扣了那个电感就亮机一次,就不跑吗了,时序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出了怎么还会没有桥供电呢?奇怪

不知道这块板的供电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确认你的主板板号没搞错

网友:
看图感觉你拆的是电容,北桥虚焊吧,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C:
电感是在芯片8脚旁边,怎么是在4脚旁边呢。8脚是VCC脚

网友:
还是到基地去学习一下吧。

网友:
这有一个技嘉GA-GA-T945GCMK-GB1 Rev.1.0图纸,你可以查一下。

技嘉GA-GA-T945GCMK-GB1 Rev.1.0图纸.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是在芯片8脚旁边,怎么是在4脚旁边呢。8脚是VCC脚

输入电感一般连接芯片供电脚的多。

网友:
感觉不像电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