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P43T主板CPU内核电压从1.1V掉到0V的怎么办?

楼主(2014-11-09):
朋友的一块盈通P43T的板子。 不稳定,有时候开的了机有时候开不了的用了一段时间。现在是开不了机 拿来的,拿来没3.3V侍机电压换个1117,可以开机了。但是,不跑码。北桥电压正常,内存也正常。VTT1.2V也有。VCORE从一开机1.2V一直掉到0V。这个从哪里入手啊 高手帮忙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吧

网友:
是什么芯片,遇到过的很多主板这种情况的 大概是8802A 加上一个DB芯片吧。。。。

网友:
谢谢指点啊  是啊 8802A+DB。。。。。电压是开机瞬间VCORE有1.2V,紧接着一路掉1.19.1.18.。。。。。一直掉到0V。这种情况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还是供电电路中的电容 场管的问题呢  ?一路拆到电源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