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60t不稳定

楼主(2014-11-09):
一台2260t,开机不插信号,能正常显示拷机画面。时间长有时 指示灯会灭一下马上又亮,同时背光也也亮。
插信号,短时间指示灯会灭一下马上又亮,同时背光也也亮。以上现象不断重复。
电源故障已排除。哪位高手知道什么故障、
信号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屏供电开关管换掉试一下

网友:
我把屏线拆了 也是一样。会是程序的问题么?

网友:
我把屏背光线也拆了 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