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深夜秒杀MS7519 V2.1

楼主(2014-11-09):
同行送修主板,今天量大了 加班吧
看板号

省去一切步骤,同行带U来的,直接上电

卡代码了。貌似通病呀

此管8脚没输出 其他的正常 ,拆掉 直连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网友:
看高手们秒杀就是爽

网友:
还是通病给力,修起来也爽啊!

网友A:
c7  键盘  外设  供电   嘿嘿    通病啊    g31   g41 挡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那个元件什么作用????

网友:
没图纸看过,想问一下直连那些呢

网友:
V星的通病就是这个,有的是换USB旁边的小八角,,,导致没有USB   和PS2供电,,,上次遇到一个换什么都不行,,最后换71882才搞定。。。

网友:
高手修主板就是不一样  秒杀

网友:
是USB的八条腿的管子吧?LZ

网友:
1脚或者2脚跟8脚直连,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7  键盘  外设  供电   嘿嘿    通病啊    g31   g41 挡的就不一样了

g31   g41 挡的是什么代码

网友:
把值连的方法写一下

网友:
楼主 那个八角芯片是什么?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供电啊????

网友:
修到就是捡到

网友:
这绝对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绝对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

网友C:
钳位二极管漏电,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钳位二极管漏电,哈哈

不是二极管

网友:
USB供电?求原理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了吧。

网友:
楼主今儿个今儿个真啊真高兴!

网友:
楼主真的 很厉害这种板子我是修不好的

网友D:
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作用

网友:
相机不错!很清楚

网友:
C7  是挡键盘吗 ???   我还真没去注意挡代码这事

网友:
通病来着 ,就是不知道 原理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31   g41 挡的是什么代码

求这个维修的原理,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求这个维修的原理,不懂

挡C7是挡外设  ,而V星主板的常见损坏元件是5脚  6脚  8八脚的小IC ,像这个案例是因为USB供电芯片损坏而引起没USB的供电 挡C7这个代码

网友:
这是通病,,,ps2的供电没有。。

网友F:
楼主不够意思啊,,那八脚是个什么芯片呢?拆掉如何连通呢?? 盼回复,谢谢了。

网友:
也不说说原理,让大家学学啊

网友:
我也修 到 过,把所有的 都拆了还是不出5V

网友:
这是什么管??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秒杀呀,讲一下这是什么管,什么作用???最好传下图纸,标出元件号!!!

网友:
很牛啊 深夜 都可搞定 没怎么修过台式机 如果楼主说说怎么找到 问题的原点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挡C7是挡外设  ,而V星主板的常见损坏元件是5脚  6脚  8八脚的小IC ,像这个案例是因为USB供电芯片损坏 ...

学习了,很强大

网友:
楼主简直是太太爽快人了,深夜秒杀,发贴也秒啊!就连不多余的字也不往上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够意思啊,,那八脚是个什么芯片呢?拆掉如何连通呢?? 盼回复,谢谢了。

有人回复有这个芯片的图了。 自己看下。

网友:
楼主的量真够大的,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加过班了,晚上

网友:
楼主是吧1--8脚直连吧,解释有点省啊!

网友:
给个直连的方法晒

网友:
这个我以前修到过,把1脚和8脚直连就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作用

USB和PS2口供电芯片,V星主板很多型号缺PS/2口供电会造成跑码异常

网友:
如果挡该码 我基本就没办法了。

网友:
楼主快刀斩乱麻啊~~ 犀利

网友:
通病修着就  是爽 啊

网友G:
这个8脚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楼主能说一下吗?

网友:
楼主可真够勤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8脚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楼主能说一下吗?

管理USB供电作用的,V星的主板爱坏8脚芯片。

网友:
V星的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通病

网友:
8脚芯片是不是usb和ps2的供电?

网友(2014-12-09):
看来越是设计成画蛇添足的主板越容易出问题,简洁至上。MSI的主板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下降,爱人不多了。

网友:
说的不具体,太简单了,能不能解释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