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LV-40BX420液晶开机黑屏无图像,逻辑板无VGH等电压

楼主(2014-11-09):
索尼KLV-40BX420液晶开机黑屏无图像,逻辑板无VGH等电压等,配屏LTZ400HM07屏逻辑板一起那种,逻辑板保险烧了,发现SM4109这块IC已经烧了没电压,换了后还是不行,但是没烧保险了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有修过的吗??????????????

网友:
查供电,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4-12-14):
查逻辑板的各种电压。

网友:
http://www.114ic.com/ic/SM4109.html

http://www.aliexpress.com/item/SMT-QFN-IC-chip-LCD-SM4109/32247469828.html

http://www.aliexpress.com/item/SM4109-SM41O9/32253580975.html
http://en.taobao-max.com/index.php/taobao/view/id/39461683393

网友:
先将逻辑板电压恢复,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