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的奇葩掉电故障,小弟一步步带着大家修

楼主(2014-11-09):
已经两天没发帖子了,今天再发一个联想E43L的掉电维修经验,不过写这帖子之前还是得感谢各位的支持,有了各位的支持本人发帖也有了精神支住,真的要感谢各位,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懂我发的帖,本人也尽最大的努力把帖子写的祥细一点,如果有人看不懂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可能本人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吧,好了我们回到正题吧!
  今天拿了一台机,是联想E43L的,板号是DALE9EMB8D0,此机的故障是这样的:
      待机000A(正常)---第一次按开关---0.21A---掉电到待机
      待机000A(正常)---第二次按开关---0.08A---掉电到待机
      待机000A(正常)---第三次按开关---0.04A---掉电到待机

      待机000A(正常)---第四次按开关---0.21A---掉电到待机
      待机000A(正常)---第五次按开关---0.08A---掉电到待机
      待机000A(正常)---第六次按开关---0.04A---掉电到待机
大家看了以上的电流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是不是太有规律了,没错,就是太有规律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障呢,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看到这种情况,我又想起了那个可怜的BIOS(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事没事都想刷BIOS),于是把BIOS刷了,结果呢,可想而知,肯定不行了,于是又把EC给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还是一样,无功而返,等本人把这两个都搞过后,这才死心,还是老实点查条件吧。
  下面注意了,有很多人都问过我EC的六大条件是什么,本人都没说,这次本人就说吧,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此机的故障,如有不对,请大家指出,谢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待机和保隔都是正常的,(这个本人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查查EC的条件
  EC的第一个条件是供电了,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的(这个经本人测过是正常的)

那EC有了供电后,EC的晶振就会起振(这个本人也测过是正常的)这个是EC的第二个条件

那接下来的就是EC的复位了,也就是EC的第三个条件(这个经本人测量也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ACIN了,这个是EC的第四个条件(这个经本人的测量也是正常的)

EC的第五个条件是LID(这个经本人测量也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测EC的第六大条件吧,那就是CS#(这个因为是个波形,而本人又测有示波器,又因本人刷过BIOS,所以默认是正常的)

好了,EC的条件测完后(当然这是在待机状态下的条件),都正常,那我们接下来就测南桥的条件吧

那我们来测南桥的第一个条件,VCCRTC(经本人的测量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要测的就是南桥的晶振了,这也是南桥的第二大条件(经本人的测量也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南桥的第三大条件,那就是RTCRST了(经本人测量也是好的)

再想测南桥的V5REF,但是测得是0V,于是转念一想有可能是再按下开关后才发出的,于是就不管了

测完南桥,那就测BIOS的两大条件,一个是供电,还一个就是刚才测的CS#(默认正常的那个,也就是EC的六大条件之一)

不过还好这个电路图有上电时序,这给我的维修带了一点光亮(但是这个图好像跟我们老师讲的有点不一样,我只好按我们老师讲的来分析,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希望大家好好看,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一样,谢谢)

由上图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刚才我们测了待机的所有条件,都正常,那接下来我们该测触发状态的条件了,
第一步就是按开关了NBSWON,这个是个高低高的跳变进EC,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本人测过是正常的)

然后EC再发出S5_ON去打开南桥内部开机模块的待机电压,这个信号是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经本人测量也是好的)

然后EC会发出DNBSWON这个信号给南桥,这个是上电请求信号(这个经本人测量也是正常的,也为高低高 跳变)

当南桥得到DNBSWON这个信号后,在自身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会发出上电请求信号给EC
一个是SUSC#,此信号由南桥发给EC(这个本人测过是好的)

还一个是SUSB#,此信号也是由南桥发给EC(这个经过本人的测量是有时有,有时无的)

大家看到这应该就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有规律的掉电现象,因为南桥本身的条件是正常的,EC的条件也是正常的,而南桥有时会发出SUSB#这个上电请求信号,有时又不发出,所发可以肯定就是南桥坏了,于是上BGA把它干了下来,然后换了一个南桥
换了南桥后,再上电流表,这次电流有变化了,是待机正常000A---按开关---0.28A,看来掉电是好了,可是还有问题

我去,这板怎么还有故障,不过还好,这个故障应该好修,
大家看到这个故障一定会想到是不是还有供电没出来,对,大家的想法是对的,于是,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里有问题
第一步肯定是测主板上的所有电感了(充电电感除外),这个本人测过,是正常的,看来是转换电路出了问题
那第二步我们就来测转换电路了,于是乎,当我测到这个的时候,发现问题了,也就是3VPCU转3V  /   5VPC转5V的这两个电压没有出来那我们好好来分析分析

第一步,如果想3VPCU转成3V,那么PQ22就一定要导通,同理5VPCU要想转成5V,那么PQ26就要导通,而PQ22和PQ26都是N沟道的MOS管,所以要高电平导通

那么,如果PQ22的PQ26的G极要想得到高电平,PQ38就不能导通,而PQ38又是受控于PQ44,所以要想PQ38不导通,PQ44就要导通

经过本人的测量扣,MAINON是3.3V,而PQ44也是处于导通状态,所以PQ44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我再测PQ38的第2脚也是0V,而PQ22和PQ26还是没有把3VPCU转换成3V ,同样5VPCU也没有转换成5V,那么就有两种情况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第一种情况是PQ38坏了,也就是D级跟S极击穿了,使其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第二种情况是+15V这个电压没有
既然有两种情况,那我们还是一步步来排除,先看+15V有没有吧,看它从哪来的,由下图可以看出,它是5VPCU经过升压二极管而来,经本人测量,
其为14V多一点(不过也是正常的)

那排除了一种情况,那么可以肯定的就是,PQ38坏了,于是更换了一个
再接上电流表,发现电流从:待机000A---0.28A-----0.6A,好看这个电流心里这个高兴啊
上CPU和内存,然后再接入电流表,电流跳得很好,而且完美亮机
好了,此机修复
如果以上有分析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很好啊~!认真分析一步一步修!佩服啊!

网友B:
楼主学了多久啊,理论这么好,你个老师估计也很牛

网友B:
怎么回复不了啊,回复都要审核

网友:
BIOS EC 南桥 ,这个思路

网友C:
就喜欢看你的贴子,让我长见识不少.可否试过挑起EC的SUSB#脚飞线到SUSC#行不行.节约维修成本.或者本来就是PQ38坏造成电路保护.似乎这个转换电路经常出问题.拆掉PQ38好像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D:
赞一个。。。。就是手机看不清图。可惜了

网友:
写得太好了,井井有条。

网友E:
泉哥的帖子一向很精彩……

网友F:
理论很强哦,分析的很好哦

网友G:
EC前三个条件满足就可等待按键触发而向南桥发出供电请求,而EC后几个条件是因南桥工作正常后所得到供电许可。楼主运用时序分析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网友H:
紧急状况下,用镊子短接PQ38 1和3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就是手机看不清图。可惜了

很细啊,一步一步

网友I:
思路清晰 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J:
楼主对时序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对时序很清楚啊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清晰 必须加分支持

谢谢版主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紧急状况下,用镊子短接PQ38 1和3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泉哥的帖子一向很精彩……

也不给我加点分,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前三个条件满足就可等待按键触发而向南桥发出供电请求,而EC后几个条件是因南桥工作正常后所得到供电许可 ...

还是按时序来修比较好点,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很强哦,分析的很好哦

还行吧,....

网友K:
vstby是什么意思?EC待机电压脚不是avcc 74脚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vstby是什么意思?EC待机电压脚不是avcc 74脚吗?

看外部供电就是了,谁管它内部写得什么,如果我错了,我下次注意就是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详细,受教

网友M:
嗯,理论是不错的。

网友N:
每天看你的帖子 自己就少发了  发帖子 很累 修的不错 对新手好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看外部供电就是了,谁管它内部写得什么,如果我错了,我下次注意就是了

嗯,外部的供电都一样。我只是不知道it8502的vstby脚的引脚定义,没图纸,所以问一下。楼主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每天看你的帖子 自己就少发了  发帖子 很累 修的不错 对新手好点

你也多发发啊,不过发帖子真的很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嗯,外部的供电都一样。我只是不知道it8502的vstby脚的引脚定义,没图纸,所以问一下。楼主谦虚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是看到外面有电,所以这个引脚一定要有电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嗯,理论是不错的。

还行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了多久啊,理论这么好,你个老师估计也很牛

没学多久啊,不过老师确实很厉害,不比迅维的差多少,只不过是有保留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回复不了啊,回复都要审核

你是在12点以后回复的,所以要审核

网友O:
楼主 是培众的 吧  修的不错  现在在哪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 是培众的 吧  修的不错  现在在哪修呢

我真的想懒得理你,说了和你是同一个班的同学,每次都这样回,下次再这样回我都想扣你分了,真是的

网友P:
这个分析的真是清晰  我做教材用了

网友Q:
楼主对时序分析讲的很详细啊  不错  修机就要这样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分析的真是清晰  我做教材用了

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对时序分析讲的很详细啊  不错  修机就要这样一步步来

还行吧.......

网友:
分析的太到位了,帖子也很容易看懂

网友L:
引用 网友R:
泉泉哥,我入门就要多看你的这类帖子咯,看好你哦

我会努力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H:
紧急状况下,用镊子短接PQ38 1和3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就是DS导通了 才转换不了  还用镊子短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看你的贴子,让我长见识不少.可否试过挑起EC的SUSB#脚飞线到SUSC#行不行.节约维修成本.或者本来就是PQ ...

你这种借信号电压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必须是保证南桥发出的SUSB#和SUSC#信号是同步的才行,拆掉PQ38应该是不可采取的方法,这样操作的话,PQ44 2脚相连的MAINON工作信号会失效,影响机器正常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借信号电压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必须是保证南桥发出的SUSB#和SUSC#信号是同步的才行,拆掉PQ38应该 ...

高手啊,受教了,谢谢解释

网友:
好贴啊,写得很细啊,很多大神都一字略过,楼主写得很精细,值得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啊,受教了,谢谢解释

给力点,给我加点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学多久啊,不过老师确实很厉害,不比迅维的差多少,只不过是有保留而已

你的老师是老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就是DS导通了 才转换不了  还用镊子短接啊

镊子短接在这里是强制导通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是看到外面有电,所以这个引脚一定要有电就正常了

呵呵,饼哥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要有专研精神吗!

网友T:
楼主写的帖子,让人一看就明白,也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饼哥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要有专研精神吗!

饼哥,我也不认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写的帖子,让人一看就明白,也学了不少东西!

能看明白就好

网友U:
最后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还有就是升压电路吧  广达的 升压不知道为什么 老是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最后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还有就是升压电路吧  广达的 升压不知道为什么 老是会出问题

升压没坏,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V:
楼主的分析一步一步的让新手容易看懂。论坛也需要更多像这类型的帖子啊 楼主多发

网友W:
泉哥果然是大神啊,今天10分用完了没加成分,见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分析一步一步的让新手容易看懂。论坛也需要更多像这类型的帖子啊 楼主多发

你们也都给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泉哥果然是大神啊,今天10分用完了没加成分,见谅啊

没事的...........

网友X:
不是少电压,就是有短路

网友Y:
楼主的维修思路一套一套的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是少电压,就是有短路

是啊,我们只能修修这种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维修思路一套一套的 赞一个

过奖了.嘿嘿..

网友Z:
真分析一步一步修!佩服啊

网友:
谢谢楼主了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Z:
真分析一步一步修!佩服啊

嗯嗯...........

网友AA:
分析得非常清析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分析得非常清析了,学习了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啊~!认真分析一步一步修!佩服啊!

还行吧............

网友L:
你这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是不是来灌水来的

网友AB:
不错,电路分析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不错,电路分析得不错

还行吧........

网友AC:
精彩!!!!享受!!!!!楼主如果做老师,一定能出好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精彩!!!!享受!!!!!楼主如果做老师,一定能出好学生!!!

哪里啊,我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写得详细一点,就是希望大家能看懂

网友AD:
为什么  BATLOW这个待机信号  总是不见人重视过呢     不解中

网友L:
引用 网友AD:
为什么  BATLOW这个待机信号  总是不见人重视过呢     不解中

这个有的有,有的又没有,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AE:
厉害,太适合我们新手了,很详细。

网友AF:
  重点就在找故障点    示波器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F:
重点就在找故障点    示波器必备

没有示波器啊,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给推荐一下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厉害,太适合我们新手了,很详细。

就是为照顾刚入行的写的,要不然谁写那么多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L:
这个有的有,有的又没有,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额  那长见识了  我还没碰到过没有的机子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额  那长见识了  我还没碰到过没有的机子

我的意思是有的板要检测BATLOW这个信号,而有的板却又不用检测

网友AG:
第一次看您的贴子。真精彩。通俗易懂。对于我们新手很有用。有一点疑感,为什么没有先排除电路再干桥。

网友L:
引用 网友AG:
第一次看您的贴子。真精彩。通俗易懂。对于我们新手很有用。有一点疑感,为什么没有先排除电路再干桥。

电路肯定是早就测过了

网友AH:
这种就是按照时序修的 很到位 是我学习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种就是按照时序修的 很到位 是我学习的目标

用心点就行了

网友AI:
怎么觉得南桥没坏,一开始就是3v 5v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怎么觉得南桥没坏,一开始就是3v 5v转换电压的问题

如果说是这个问题,那应该每次开机的电流都应该上到同一个电流才是,不可能出现此种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紧急状况下,用镊子短接PQ38 1和3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短接了1和3脚使他一直接地?一群懒人。。。。

网友:
泉泉哥好腻害哦哦好欢喜你哦呵呵,我这些英文时序老是记不住,哪些线路倒是一看就知道了,哎,还是要学啊。。每次百度也不是办法=。=都怪我英语老师死的早啊

网友:
好详细的过程啊   好  加分!!

网友:
我这么感觉不管南桥什么事呢  应该一开始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AJ:
思路清晰可以作为维修时的思路,楼主赞个!!

网友AG:
引用 网友L:
电路肯定是早就测过了

哦。你的技术和语言组织能力都是一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哦。你的技术和语言组织能力都是一流的

没你说的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思路清晰可以作为维修时的思路,楼主赞个!!

不过你也不要死记,有些掉电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AK:
真是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真是学习了,思路清晰!

还行吧/........

网友:
这帖子写的太好了,分析的很清晰,思路严整,加精是必须滴

网友AL:
为给你鼓励我可加分了额,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好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为给你鼓励我可加分了额,呵呵

谢谢你(们)了.....

网友:
咱还是小白呢,离高手还远着呢

网友AM:
发帖不易,鼓励一下。

网友AN:
给你鼓励我可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给你鼓励我可加分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发帖不易,鼓励一下。

理解万岁啊,谢谢你了

网友AO:
楼主趁黑幕中悄悄地摸过去。。。。。一下子就抓住了“元凶”

网友AO:
可惜没分了,否则我给楼主加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趁黑幕中悄悄地摸过去。。。。。一下子就抓住了“元凶”

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做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可惜没分了,否则我给楼主加100分

就算你有分,你也给不了那么多啊

网友AP:
就喜欢看你的贴子,让我长见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就喜欢看你的贴子,让我长见识不少

谢谢你的夸奖,我以后会努力发帖的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时序很清楚啊

网友:
差不多吧,有些还有不懂的地方

网友AQ:
不错。。真的小白学习了。。。。谢谢,,期待你的好贴。。每次都要这么详细

网友:
分析的NB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不错。。真的小白学习了。。。。谢谢,,期待你的好贴。。每次都要这么详细

谢谢............

网友AR:
标准教材,几乎和书上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标准教材,几乎和书上说的差不多了

不会吧.......

网友AS:
写的很清晰,看的很透,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写的很清晰,看的很透,真不错

还行吧.........

网友AT:
楼主思路清晰,步骤写的明了。可惜只能加5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楼主思路清晰,步骤写的明了。可惜只能加5分呀,....

没关系.............

网友AU:
我修好多都是CPU供电出不来,都要换了一套,就是出不来,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U:
我修好多都是CPU供电出不来,都要换了一套,就是出不来,好烦

查条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这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是不是来灌水来的

我从来不灌水,那天发半天发不出来,要审核,审核出来就没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灌水,那天发半天发不出来,要审核,审核出来就没字了

晕死.....12点后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AV:
兄弟写得非常不错    RSMRST#这低电平有效的信号不触发的时候不算关键测试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V:
兄弟写得非常不错    RSMRST#这低电平有效的信号不触发的时候不算关键测试点吗

不触发肯定算了

网友AW:
楼主帖子很经典 时序一步步很到位 向仁兄学习了 说声辛苦 感谢提供 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楼主帖子很经典 时序一步步很到位 向仁兄学习了 说声辛苦 感谢提供 加分支持

谢谢...........

网友AX:
这个过程很详细了  而且思路也非常清晰。

网友AY:
维修思路清晰,楼主分析的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Y:
维修思路清晰,楼主分析的一看就懂

懂就好,要的就是这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这个过程很详细了  而且思路也非常清晰。

还行吧,不过还是你们迅维的厉害啊

网友AZ: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一定花了不少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BA:
写得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写得不错,思路很清晰

还行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的耐心的分析。。。。。

网友BB:
学习学习 正好研究电路 有些电路符号还不是很清晰 正好学习 谢谢大师分析的这么透彻哦 谢谢啦

网友BC:
写的很好!就跟教课书似的,一看就懂!可见楼主头脑聪明,人也长的漂亮!(头像)

网友:
好详细呀,学习了

网友BD:
看完此贴眼前豁然开朗,学到的东西比我看十天的书都多!向楼主学习!EC、南桥的工作条件一一掌握。

网友BE:
厉害。。厉害。。分析相当 的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写的很好!就跟教课书似的,一看就懂!可见楼主头脑聪明,人也长的漂亮!(头像)

你太会开玩笑了吧

网友:
学的 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D:
看完此贴眼前豁然开朗,学到的东西比我看十天的书都多!向楼主学习!EC、南桥的工作条件一一掌握。:victory ...

没那么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学习学习 正好研究电路 有些电路符号还不是很清晰 正好学习 谢谢大师分析的这么透彻哦 谢谢啦

我可不是大师,我只是个小小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一定花了不少时间。谢谢分享

整整一个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厉害。。厉害。。分析相当 的好,,学习了

还行吧,,,,,,,,,,,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BF:
广达代工的经典时序,楼主理论功底不错,赞一个

网友BG:
浪费时间,如果是我直接秒杀

网友:
写得真详细,难得的好贴,我一气看完了。期待楼主再发。

网友:
你真是个好人啊,写帖子还教方法!!难得啊!!!如果能写点跑马的流程就十分给力了!!期待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G:
浪费时间,如果是我直接秒杀

我们哪有你们迅维出来的厉害啊,我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F:
广达代工的经典时序,楼主理论功底不错,赞一个

还行吧..........

网友BH:
楼主思路真是清晰,不知道你测晶振是测压差还是用示波器测?

网友BI:
按下开关后有NBSWON通知EC,接着就会发出S5_ON吗,还是EC发出DNBSWON,高低高后才会发出S5_ON的?我看时序和你跑的有差别的吗?

网友BI:
帖子很详细,倒是学习了不少,对我们新手来讲,南桥条件这次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I:
按下开关后有NBSWON通知EC,接着就会发出S5_ON吗,还是EC发出DNBSWON,高低高后才会发出S5_ON的?我看时序 ...

本人说过这个时序和我们老师说的不一样,所以别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I:
帖子很详细,倒是学习了不少,对我们新手来讲,南桥条件这次是动了

动了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H:
楼主思路真是清晰,不知道你测晶振是测压差还是用示波器测?

没示波器,你说是不是只能测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J:
。。。。。。。。。。。。

你这纯灌水啊.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BK:
分析得很仔细。。这个3/5V电压转换电路用在很多机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K:
分析得很仔细。。这个3/5V电压转换电路用在很多机子上。

好像每一台差不多都有

网友BL:
泉大神,以后请多发发这种分析透彻的帖子,本人小白就需要这种帖子来进步!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L:
泉大神,以后请多发发这种分析透彻的帖子,本人小白就需要这种帖子来进步!谢了

会的............不过我也是小白不是大神

网友:
掉电 3V 5V 没转换出来也是常事

网友BM:
哥,我崇拜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M:
哥,我崇拜你。。。

别这样说.......

网友BN:
每次发贴都要写这么多,不是要很长时间啊

网友BO:
建议LZ去做饼哥的助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N:
每次发贴都要写这么多,不是要很长时间啊

一个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O:
建议LZ去做饼哥的助教

哪里啊.................

网友:
ec,南桥等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BP:
好思路  有扎实的基础修到电路 不错

网友BQ:
我相信楼主在修的时候并没有测的那么复杂。浪费太多时间久得不偿失了。

网友:
确实是比较奇葩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P:
好思路  有扎实的基础修到电路 不错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Q:
我相信楼主在修的时候并没有测的那么复杂。浪费太多时间久得不偿失了。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学习学习 正好研究电路 有些电路符号还不是很清晰 正好学习 谢谢大师分析的这么透彻哦 谢谢啦

呵呵呵 这么谦虚呵呵呵 又是未来维修接的高手 呵呵呵

网友:
高手在民间。。。真蛋疼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分析很清楚,这种贴子真不多见

网友:
有耐心 就是费时

网友BR:
谢谢你的分享!写得祥细对于我们小小白很大的帮助,期待你更多的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R:
谢谢你的分享!写得祥细对于我们小小白很大的帮助,期待你更多的好帖。

会有的............

网友:
理论很不错啊,修起来就给力了。

网友:
给新手一个学习的好教材。。。鼓励加分

网友BS:
楼主辛苦了,大伙儿都感谢你

网友BT:
楼主写这么多花了不少精力,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会努力的.........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试合新手学习。

网友:
V5REF   0V是正常的?

网友BU:
我想说的是楼主刷BIOS,换EC是凭直觉吗?我也喜欢这么干,如果问题一样才开始按班就班来查

网友:
可是CPU都要哪些条件啊,

网友BV:
厉害,果断加分了,IO的其他另外五个工作条件我知道,我想请问下楼主,IO的第五个工作条件 :即  LID,这个是个什么信号?  IO要收到这个信号,正常是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

网友:
en 用电脑看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T:
楼主写这么多花了不少精力,支持下

理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S:
楼主辛苦了,大伙儿都感谢你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U:
我想说的是楼主刷BIOS,换EC是凭直觉吗?我也喜欢这么干,如果问题一样才开始按班就班来查

是直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V:
厉害,果断加分了,IO的其他另外五个工作条件我知道,我想请问下楼主,IO的第五个工作条件 :即  LID,这个 ...

这个是休眠信号,正常时为3.3V,如果为0V则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H:
楼主思路真是清晰,不知道你测晶振是测压差还是用示波器测?

测电压啊..........

网友:
新手前来膜拜学习,3Q

网友BW:
楼主观察分析的很仔细啊……

网友:
狠给力啊.。。。。。。。。。。

网友BX:
真心感谢LZ分享的维修经验   你发的帖子我从来都是仔细揣摩  细细品读   真心对我帮助很大     谢谢
希望能多些这种帖子

网友BY:
写得很好,思路清晰,适合新手学习,赞一个!

网友BZ:
楼主功力深厚啊,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Z:
楼主功力深厚啊,思路这么清晰

还行吧............

ywl

网友:
引用 网友BY:
写得很好,思路清晰,适合新手学习,赞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X:
真心感谢LZ分享的维修经验   你发的帖子我从来都是仔细揣摩  细细品读   真心对我帮助很大     谢谢
希 ...

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W:
楼主观察分析的很仔细啊……

还行//////////

网友BZ:
都是老牌师傅了

网友CA:
楼猪啊你技术咋这么牛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BZ:
都是老牌师傅了

才两月而已........

ywl

网友L:
引用 网友CA:
楼猪啊你技术咋这么牛呢。

又骂人啊你...........

网友CA:
引用 网友L:
又骂人啊你...........

。。。。。。。

网友L:
引用 网友CA:
。。。。。。。

再这样我直接扣分了

网友CA:
引用 网友L:
再这样我直接扣分了

你别搞的这么吓人行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CA:
你别搞的这么吓人行不行。

这是必须的,事不过三

网友CB:
用镊子短接PQ38 1和3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CA:
引用 网友L:
这是必须的,事不过三

你是版主,还是他亲戚?

网友:
引用 网友CB:
用镊子短接PQ38 1和3脚也可以解决故障

那也不能一直短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A:
你是版主,还是他亲戚?

最起码我是楼主,但我不是楼猪,本人有强迫症

网友CA:
引用 网友L:
最起码我是楼主,但我不是楼猪,本人有强迫症

你有强迫症,别强迫我身上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A:
你有强迫症,别强迫我身上啊。

但是你别发楼猪啊

网友BZ:
引用 网友L:
才两月而已........

  楼主难道是传说中的“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Z:
楼主难道是传说中的“天才”

不是啦............

ywl

网友CA:
引用 网友L:
但是你别发楼猪啊

怪不得你修机器挺好,有强迫症修这玩意。不修好不罢休。

网友L:
引用 网友CA:
怪不得你修机器挺好,有强迫症修这玩意。不修好不罢休。

所以你下次注意了

网友BZ:
楼主太谦虚了,这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Z:
楼主太谦虚了,这可不好~~~

那我就谢谢了

ywl

网友:
该是学习的时候了

网友:
不谢不谢~~应该的

网友CA:
引用 网友L:
所以你下次注意了

怎么说你还想跟踪我啊。

网友:
楼主分析好到位,看着易懂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的太到位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真不错,必须加分。。。

网友:
写的不错,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A:
怎么说你还想跟踪我啊。

有点这意思.....

网友CC:
写的太好啦!正在研究EC六大工作条件,南桥五大工作条件 ,bios两大工作条件,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C:
写的太好啦!正在研究EC六大工作条件,南桥五大工作条件 ,bios两大工作条件,谢谢哈!

没事............

网友CD:
这个电路没修过  看过以后下次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D:
这个电路没修过  看过以后下次会了

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