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 掉电重启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4-11-09):
早上我10:00来到店里老婆之前已经早早的来到店里开门了,刚进店老婆说一个客户送来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故障是不定时掉电重启。已经开单子给客户,客户回去等电话了。我一看型号联想B460心中暗喜,看来是送钱来了哈哈!相信很多有维修经验的工程师对B460和B470都不陌生,通病就是不定时掉电重启至于解决方法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哈哈,给客户报价2XX,客户也同意维修第二天来取机。就在我心中暗喜的时候没想到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等着我。

叫老婆拆机,不一会一块主板就已经放到维修台上了。二话不说开搞,像这种机子我遇到的多,铁壳我之前就有备料,三下五除了换好之后将板子交给老婆开机测试,又重启了,不会吧!难道是焊的不劳?重新再焊一下,测试。。。还是重启。不会吧!我把可能还造成重启的原因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温度?不可能,刚开机没多久呀。CPU供电芯片坏了?CPU坏了?BIOS?我把板子放在手里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待机芯片周围有明显的发黑腐蚀有一个电容我轻轻一碰竟然直接粉碎了。我把几个腐蚀的电容去掉,通电,竟然没有待机了,这是神马情况呀!!我的心顿时凉了,这下交不了差了!前后已经搞了1个多小时了头都大了索性扔在一边不搞了先修其它的笔记本吧。

晚上躺在床上心中很不是滋味,本来都开机的现在被我搞成不开机,本来想赚钱的这下恐怕还给客户都还不掉了!想想第二天把待机电路好好查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个被我碰掉的电容不会关系到待机电路吧没有这么邪门吧。

第二天来到店里,翻出图纸好好的查了一下待机电路,发现问题了,主供电有,但是第13脚的线性3/5V的开启信号 没有,这个信号 很重要,这个信号来了之后待机芯片会在8P和17P输出3V/5V的线性电压用来给EC,BIOS等待机电路供电,EC有了供电之后会读取EC BIOS然后再发生 开启信号给待机芯片的6P和1P这时候电感才会产生 3V和5V的待机电压这个电压才是真正的待机电压。

现在13P没有开启信号,追踪一下发现13P开 启信号是由19V过来经过R376和R377分压成5V,R376已经有明显的腐蚀了而且19V电压忽高忽低很不稳定,其它电路19V很稳定,看来是这边腐蚀造成的。先用洗板水刷一刷,就在我清洗的时候忽然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了,抬头一看,天,19V电源忘记拔了。唉,我的心都凉了,这下好了,估计被我搞短路了,即使待机修好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烧坏。我突然有一种把电脑摔在地上的冲动。唉,冲动归冲动,人家以前能开机现在不能开机即使不想修了这样还给客户也不行呀。硬着头皮还是继续修吧。把R376电阻取下用放大镜一看腐蚀的很厉害,重新换一个吧,这个电阻是249K的,很不好找。在这我多说一句,这个电阻不能随便找一个换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纸,R376和R377的电阻是将19V分压成5V的,如果换上的电阻阻值很小就会造成分压出来的电压过高从而烧坏芯片,如果换上的电阻阻值过大会造成分压出来的电压过小从而不能做为开 启信号。我找了一块HP G4的料板再根据G4的图纸找到一个200K的电阻,根据分压计算,19V经过200K和100K分压得到的是6V比原先的5V多1V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去后通电,涛声依旧!再量下19V电压还是不稳定,嗯,看来腐蚀的线路有问题了,直接从旁边的电容飞线一个19V过来,通电,待机电流0。012,OK!待机3V/5V出来了。开机顺利点亮。

然后将主板交给老婆测试,一切正常电脑也不掉电重启了。开机后直接开始做系统了,看来客户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做系统做了一半又掉电重启所以才来找我修的。呵呵!等着数钱2XX了。

在这里给我的教训是任何机子拿来都要冷静的分析即使有通病也要确定后才开始动手,不要盲目按照通病处理。还有就是有很多机子的电路问题我后来因为麻烦而放弃了,现在发现不是自己能力问题而是自己的心理问题,如果硬着头皮说不定就修好了。希望各位同行共勉。马上12:00了,手打字很累希望各们给加加分鼓励一下!

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同行交流经验

网友A:
请问楼主几个腐蚀的电容去掉后来就一直没安吗?这个掉电重启是不是U45 PIN13无电压造成的?

网友:
这个遇到过哦,是哪个海绵长时间把电阻弄腐蚀了,最好把哪个海绵去了

网友:
两个电阻直接去掉,修过好几台了,没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多多学习才行

网友B:
R376和R377电阻我都是不装的 照样行

网友C:
楼主不是说分压吗?去掉也行?

网友:
B460的通病多哦

网友:
呵呵 飞19的时候走 把原来的断开了哇

网友:
同样的疑问,为什么,那2个电阻可以不装,什么情况,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B460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几个腐蚀的电容去掉后来就一直没安吗?这个掉电重启是不是U45 PIN13无电压造成的?

几个电容装回去了,您说的没错就是U45 13P的电阻腐蚀造成的

网友D:
有腐蚀的地方先照相在修否则掉件找不到地方!!!

网友:
这是B460的通病哦 是因为C壳上面的海绵

网友:
通电洗主板、、维修中很多都是太大意

网友E:
不是吧,这个通病啊,怎么搞得那么复杂,一般来三两下肯定搞定,不超五分钟要全部手工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中国好老婆!

网友:
是啊 联想的这款 病真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376和R377电阻我都是不装的 照样行

不会吧,这样可以吗,我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这样可以吗,我没有试过

反正我修过十几次了  都是拆掉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这个通病啊,怎么搞得那么复杂,一般来三两下肯定搞定,不超五分钟要全部手工这样的问题!

经验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腐蚀的地方先照相在修否则掉件找不到地方!!!

不错,老兄一看就是有经验的维修员,进水的我也照相,一是怕掉件二是给客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说分压吗?去掉也行?

我没有去掉,换了一个电阻装上去分压的

网友:
电阻式降压的吧

网友:
还好有惊无险

网友G:
进水腐蚀的机子先维修通病,不太妥当吧。。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联想的这款 病真多

网友F:
是的,2个电阻分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腐蚀的机子先维修通病,不太妥当吧。。

这次维修的教训就在这里应该确定好故障,上来就按按照通病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2个电阻分压的

记得好像是19V分压到9V还是多少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