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认硬盘光驱

楼主(2014-11-10):
一Y470开机不显,改集显后发现不认硬盘和光驱,换过HM65桥,刷过BIOS。还是不认硬盘光驱。请教思路,谢谢

网友:
测量下硬盘接口的电压正常吗?还有到PCH的线路正常吗?

网友A:
查下PCH的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吧

网友:
SATA 接口电路正常吗 测试下

网友:
干桥都不行就换板了吧

网友:
sata口供电

网友:
有没有供电哟

网友:
SATA接口的供电 2组数据信号 耦合电容 SATA模块供电 南桥 SATA时钟信号 BIOS  就这几个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PCH的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请教下,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怎么查,,,

找到PCH   SATA模块在图纸的所在页   看下都有什么条件  比如供电啊  数据啊   供电可以测电压  数据 时钟 可以打值

网友:
写了,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分组测

网友:
改集显本身就不是好方法啊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是不是桥没换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是不是桥没换好啊

没解决,放弃了

网友:
硬盘接口那里只有2个信号,看看耦合电容是不是坏了,换了还不好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