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HG281D 更换驱动板主芯片没一个月又出事了 求救!

楼主(2014-11-10):
翰视奇HG281D  28寸液晶显示器更换驱动板主芯片用没一个月又挂了    之前一次有发帖故障是驱动板主芯片短路导致不开机   修好之后用没一个月又给退回来了  这一次故障是vga能用  hdmi不能用 插上hdmi黑屏没反应  但是用vga的话用会儿会自动灭了  再开机也黑屏  有时候切能显示  怀疑主芯片又出问题后重新更换主芯片后一切正常  但是试用期间使用的是hdmi还不到一个钟头又黑屏了  现在切换hdmi都会自动跳回vga模式或者直接黑屏   没思路啊  高手出招啊 求救!驱动板电容更换过!

网友A:
查查电压有没有过高,或者不稳定,把滤波电容换掉吧

网友B:
看看,hdmi和vga切换电路再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查电压有没有过高,或者不稳定,把滤波电容换掉吧

都换了 还是不行我才纳闷啊  电压正常  就是这机子温度极高 冬天用来暖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hdmi和vga切换电路再不行就换板吧

打算不搞它  退了

网友B:
奥,那你就前面东西白换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 还是不行我才纳闷啊  电压正常  就是这机子温度极高 冬天用来暖手不错

给他换板了。这么不稳定

网友D:
实在搞不好就退了吧省心  要不以后还得麻烦 有那时间不如干点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那你就前面东西白换了啊?

嗯啊 手头还有别的事  先处理别的先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他换板了。这么不稳定

退掉  不整!

网友E:
这种机子是很伤神的,还是退了吧。别搞到最后两头也不是。小亏算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搞不好就退了吧省心  要不以后还得麻烦 有那时间不如干点别的

都退了  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子是很伤神的,还是退了吧。别搞到最后两头也不是。小亏算赚。

都退了  不搞了

网友:
换版吧,不然查电路很麻烦。。

网友:
这么麻烦 换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换掉整块电源高压板肯定就成了。之前也给客户修一台32寸创维液晶电视,故障同你差不多,开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自动黑屏了,前前后后更换了几次主芯片也一样。最后经网上查找发现是电源板先天不良,直接就换了板新的,现在客户用一年多了不见故障出现。

网友:
我认为问题出在逻辑板或是PCB板上,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否则不会导致驱动板过热,重点查VGA接口外的电容和DC-DC的转换芯片,另外将逻辑板上的电压测一下,VGH一般是18-23V,VGL=-6到-8V,VCOM=5V左右;VGHP=22-26V;

网友:
主芯片旁应该有一个PNP三极管,是芯片的内核供电,把它也换一下。

网友:
的确,老是回头出同类一故障的,很难搞。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