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乐华液晶电视

楼主(2014-11-10):
         乐华LED32C610此机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一直亮红灯,按开关没反应,开关键有3.3V,按了开关也有调变电压为0,就是不能启动,但是关掉总电源就屏幕会亮下,这个故障好像是这机器的一个通病。各位师傅说说你们的观点。谢谢

网友:
大家讨论下

网友A:
查一下驱动板的供电,然后就是MCU可能要重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驱动板的供电,然后就是MCU可能要重写了

好的,我试下

网友:
电视机,不能开启,最先的是查电源板的各供电。如正常,查面板按键如没问题,(查面板按键出问题的多)。那就是MCU有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一下 按下开机键的时候  看看驱动板发出P_ON 这个信号是高点屏吗? 你可以通过刷下程序。

网友:
电源灯亮说明可以开启的啊,看看高压那边正常吗,灯管之类的

网友:
开机的几个条件要满足,按这个思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