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门输入端悬空输出是高还是低?

楼主(2014-11-10):
请教非门输入端悬空输出是高还是低?

网友:
输入端悬空 默认为1 那么输出的就为0

网友A:
吃饱了没事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网友:
悬空就默认为高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该是 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饱了没事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你不愿回复可以不回,问个问题怎么就成吃饭了没事呢?别太自以为是好吗?

网友:
悬空输出就是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