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显卡小板维修

楼主(2014-11-10):
开机035掉电,大家都懂的 直接换PQ1测试OK了  放了会又原故障了   ,直接加焊1.8vIC  测试两天ok

网友:
这个小板就好出问题

网友:
那个小板就是喜欢出问题的

网友:
y450的小板子出问题不是一台两台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加焊小板好了 这是通病

网友:
同样加焊,修复掉电问题。不过我那台显卡还有问题。看来这通病还不少见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是通病,用风枪加焊电压芯片就好。

网友:
来点图就更感谢了

网友:
小板有两个芯片,是哪个出问题呢?

网友:
如果 加电到0.8  -0.9左右 卡内存 怎么修呢··

网友(2014-12-17):
我有Y450,换了小板还不行掉电,大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瞬间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