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g不充电秒杀

楼主(2014-11-10):
机器拿过来不充电  适配器  电池放电正常  直接检查接口12345Pin 电压都正常 与EC之间没断线   管理IC条件都正常 怀疑是不是供电管不良引起的  直接测试 MOS管 在线测试  上管153   下管435  怕板上测试不准  拆下测试上管只有300多直接更换    上电测试   充电指示灯变红色     测试2小时  ok

网友:
上管引起的不充电……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经验  牛 B

网友:
直接把充电芯片换掉

网友:
可以啊,还没有碰到过那么好运气的!

网友:
最好把MOS和芯片一起换 不然用不了多久

网友:
简单 秒杀

网友:
结论是上管坏了。。。。。

网友A:
忘了问,是不是换过充电IC才判断芯片没问的?

网友:
这都能修到 厉害啊 我也有一台 不知道是不是这问题 等下换下

网友:
这经验  牛 B

网友:
有图有真相,最好传个图上来。

网友:
嗯,好,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B:
没有遇到这么愉快的结果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问,是不是换过充电IC才判断芯片没问的?

没换  ,肯定要先搞简单的

网友:
简单除暴上图

网友:
这个算秒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这么愉快的结果

总比断线之类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