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麻烦问一下,22显示器灯管线接头光用热缩管绝缘可以吗?

楼主(2014-11-10):
22显示器 灯管线接头只用 热缩管 绝缘 可以吗?   灯管接头都烧氧化了,重新焊接的。

网友:
除了热缩胶还有什么可以绝缘啊?

网友A:
只要能绝缘的东西都可以的吧,我一般就是热水管。

网友:
但两根灯管在一块挨的太近了, 开一会 热缩管就都软了, 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绝缘的东西都可以的吧,我一般就是热水管。

但两根灯管在一块挨的太近了, 开一会 热缩管就都软了, 没事吧?

网友:
再用隔热胶带包一下就好了,我都是这样弄的,没问题。

网友:
先用热缩管在用硅胶固定下

网友:
有种东西叫高温胶

网友:
这地方光用热缩管还是不妥,加点AB胶,让它无活动余地好。下次麻烦点。

网友:
高温胶耐温多少度?

网友B:
704硅橡胶就是很好的耐高温绝缘性好的胶。

外观:白色流淌
表面固化时间(MIN):5-30
抗张强度(N/cm):8
耐温(℃):-60~+250
击穿强度(KV/mm):15

网友:
用两层应该可以

网友C:
放两三层热缩管再打热溶胶吧

网友:
热缩管绝缘是最佳

网友:
黄蜡管加热缩管就可以了,再用704胶固定一下

网友:
一般都用热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4硅橡胶就是很好的耐高温绝缘性好的胶。

外观:白色流淌

这个方法应当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两三层热缩管再打热溶胶吧

不要用热熔胶,指定不行,,一热就熔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热熔胶,指定不行,,一热就熔化了

那就用AB胶吧。反正能固定就行,把灯管焊好绝缘了,不能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