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复位无电压在线等

楼主(2014-11-10):
哎 刚接了一块映泰N68S+的板子 插电测试   复位灯长亮   先量电压  全板电压正常  然后量复位排针 没有电压  IDE第一脚也没有5V 只知道测量点   还真没修过  请教高手给思路   不会跑复位电压的线路  手里也没图纸  在线等

网友:
你要先测试内存电压什么的啊

网友:
先按照平台时序跑一遍,估计有发现

网友:
内存电压 桥电压  CPU的都出来了    就是复位排针没有  PCIA15  IDE第一脚都没有   不知道这个5V哪里来的    有没有高手

网友:
没有图纸最快的方法是跑线。

网友:
按时序修复位电路

网友:
单桥的直接加焊桥,如果PCI时钟复位正常的话

网友:
查复位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