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 V1.0 主板开机挡E9

楼主(2014-11-10):
        此板, 开机挡E9 对这板印象深刻,下次刷BIOS 干桥都搞不定,就不给修了,今天又来了,我愁, 和上次一样,  这可愁死我了 可怎么办呢, 仔细目测一下是不是有氧化的地啊, 我找啊找朋友  咦 网卡有点变色啊, 用手一摸  手差点熟咯,    二话不说风枪直接干掉 上机一测哈哈哈~ 一路小跑   成功亮机 这要不是闲着没事 肯定发现不了 唉 。。

罪魁祸首

最后在附上此版BIOS 由于时间有限大概讲一下过程。

attachM3A780M V1.0.zip

网友A:
网卡当E9 ,了解,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当E9 ,了解,收到

           搞好以后才想起富士康G31有一款板子挡e9也是网卡造成的

网友:
挡代码的最头疼了

网友B:
像这种我一般都是东摸摸!西看看的!!也许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C:
网卡照成的啊??????

网友D:
看来网卡问题引起的问题还不少

网友E:
网卡短路引起的    我以为是BIOS坏了

网友:
哈哈想不到是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我一般都是东摸摸!西看看的!!也许就发现问题了!!!

   跑内存我一般不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照成的啊??????

对!   很意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当E9 ,了解,收到

    我遇到就好几个 记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网卡问题引起的问题还不少

     不要小看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短路引起的    我以为是BIOS坏了

  我刚开始也是啊!

网友F:
唉,早该摸摸它了,哈哈哈,,

网友E:
是的。。。千万不要拿手去摸啊 。或起泡的 。最好 拿笔涂助焊膏 看会不会蒸发

网友G:
网卡和声卡都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唉,早该摸摸它了,哈哈哈,,

太小 没兴趣开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千万不要拿手去摸啊 。或起泡的 。最好 拿笔涂助焊膏 看会不会蒸发

哥们你太复杂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网卡和声卡都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故障

是啊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I:
看标题前以为是BIOS或者电池勒,结果是网卡,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小 没兴趣开始啊

,,,,恩恩,,就当是长点经验吧

网友J:
我也碰到过,,但是总是记不住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是啊  下次要注意了

网卡干掉后就玩完了? 拆个其他网卡芯片补回去,再试验下 还能否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碰到过,,但是总是记不住啊

这次记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网卡干掉后就玩完了? 拆个其他网卡芯片补回去,再试验下 还能否正常跑码?

一般网卡雷击我都让客户加独立网卡 补上去的集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标题前以为是BIOS或者电池勒,结果是网卡,记住了,

  哈哈

网友L:
呵呵,E9 但内存。。大多BIOS 有问题。。。网卡坏灯应该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E9 但内存。。大多BIOS 有问题。。。网卡坏灯应该亮啊

  E9也不一定BIOS  网卡坏也不一定网卡灯亮  这位仁兄。

网友:
不错,修 好 就好

网友M:
楼主想问一下你修板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问一下你修板多久了、。

  本人18 修主板不到一年

网友:
跳线不对也会E9吧

网友N:
有的是232  和声卡都会这样

网友:
网卡都致的

网友:
有的跳线不对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的是232  和声卡都会这样

  主要是没往那方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