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会引起掉电!第一次碰到

楼主(2014-11-10):
SL410K过半小时必掉电 走了很多弯路 修了2天  最后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装了个系统 居然OK了 开了一天多了也没发现掉电!真是太奇葩了,有朋友碰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4-11-12 11:18):
其实没修好,后来发现又掉电了只是时间变长了而已!

网友:
掉电跟系统有关的偶有听闻

网友A:
只遇到过  系统问题烧电源的。。  苹果MAC

网友:
mei遇到过。

网友:
在论坛上看过案例    自己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不会的 个人觉得不稳定

网友:
没有遇到过,先收藏起来。

网友:
我遇到过是dell的 5525的机器,也是系统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些故障  ,电源选项里面设置电源一直开着 ,就没有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些故障  ,电源选项里面设置电源一直开着 ,就没有掉电。

很有可能!因为之前我看电源选项是灰色的!不好设置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的啊
开机自动运行计时器,到时强制拉闸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遇到过  系统问题烧电源的。。  苹果MAC

太牛了,有这样的事>

网友:
纯系统引起的掉电可能性太小了吧?一般都与硬件有关连的。如从休眠状态启动的瞬间对电源要求高。

网友:
我遇到的华硕k56cm就是进桌面 很快就掉电 没图纸 搞死了  最后实在没辙 做了个系统 好了

网友:
我手上正有一个是同样情况的,打电话问问客户,看能不能装系统 试试看,祝我成功!

网友:
应该是有东西腐食了

网友:
哈哈  林子大啥问题都有  还没遇到这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遇到过  系统问题烧电源的。。  苹果MAC

驱动装错烧显卡的见过没

网友:
我见过有一次360浏览器引走的用5分钟掉电,升级一下就不掉了,真是神了,从来没见过.地

网友:
系统里面的软件会引起

网友:
掉电跟系统有关系,还真遇到过,不过有的机子重启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
一般都与硬件有关连的。如重新启动的瞬间对电源要求较高。

网友:
维修总是有那么多新鲜事,赞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应该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我这个星期 碰到好多台啊 修好了 进系统掉电从启
都是做系统好的

网友:
准时半小时掉电的是不是BIOS得问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