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ACER 4535G引脚定义

楼主(2014-11-10):
谁有ACER 4535G 板号LA-4921P点位图 或者知道的朋友帮我看看显卡 焊盘这两个点的定义。

网友A:
用吸锡线拖一下看下是不是原本就是相连的

网友:
先拖干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吸锡线拖一下看下是不是原本就是相连的

也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试试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试试 看看

这样的一般都是连一起的

网友C:
这芯片上的锡怎么有大有小啊?

网友:
小题大做  一般拖板子后  拖连的我都没在意过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想连接的 断线和掉点不会联锡在一起。

网友B:
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上的锡怎么有大有小啊?

拆下芯片就这样 拖了焊盘也是一样 有大有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没有点图有图纸自己数下 那两个位置也可以确定的

网友:
这种问题你是一时钻牛角尖了,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不怪你了~~~拖掉锡就看得清楚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