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50显卡要进系统才能显

楼主(2014-11-10):
接朋友一个显卡,纯属帮忙,因为自己很少搞显卡,拿来时故障是装完驱动,进不了系统,过滚动条蓝屏重启,看了下外观,GPU供电电容有两个有点鼓给换了还是不行.上BGA加焊,试机,装系统,还不行,不装显卡驱动就正常,测了下GPU供电,1.1V  显存供电2.0V,
今天双拆开弄,观察到显存供电电容也有点鼓,就把显存电容拆了换掉,问题来了,上机不显了.正好来一客户给客户说了会话,回头看了一下显示了进了系统,驱动什么的都正常,看了个电影也没事.重启又不显,非要到了系统加载完才能显.跟原来故障正好相反

网友:
应该是GPU有问题了,要换

网友A:
我也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进系统才显示画面 我记得上次修的是RGB和行场信号

网友B:
这问题应该与显卡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关。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现在的GPU不好修阿,不小心焊就黑了

网友:
CMOS设置问题,要设置显卡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进系统才显示画面 我记得上次修的是RGB和行场信号

我也觉得得查行,场,明天拿示波器测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应该与显卡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关。

可是这显卡不显时和显示时的电压值是一样的啊.在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把电容都换掉吧

网友:
显卡不太懂修。看一下学

网友:
应是电容换的不彻底!另外这显卡应是五代的显存,显存供电2.0V是不是高了?

网友:
GPU有问题了!若供电正常只有换了。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的问题,换了吧

网友:
本来就是修显卡的,还要换显卡

网友:
最好进行温度,压力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