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联想/lenovo L2232WD电路图

楼主(2014-11-10):
联想/lenovo L2232WD 板号ILPI-267 491A013W1400R 不通电 拆开后发现大电容鼓了 换过后300V正常 其余电压都没有  求电路图 思路

网友A:
看看还有没有小段路之类的

网友B:
查下开关管和推动管坏没?

网友C:
开关管有没电压?

网友D:
我这有原装拆机电源一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还有没有小段路之类的

都测过了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开关管和推动管坏没?

没短 坏不坏不知道

网友E:
这个问题 你看看关偶有电压没 如果没有 你就换个电源芯片 这个板子应该是7575吧 换一个试试 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F:
这是群康为联想代工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有没电压?

除了300V都么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原装拆机电源一体板

淘宝上也有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修,看芯片输出方波是否正常~不正常,查芯片供电跟频率设定脚

正常就开关管,就懂这么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你看看关偶有电压没 如果没有 你就换个电源芯片 这个板子应该是7575吧 换一个试试 应该可以好的

801B 替换7575 保险电阻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群康为联想代工的,图纸不好找

恩   用不到了  芯片的问题

网友G:
改了一个模块OK了

网友H:
我估计是开关管的电流检测电阻烧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改了一个模块OK了

越来越方便了!一个小模块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是开关管的电流检测电阻烧毁了。

有可能 反正是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越来越方便了!一个小模块就能搞定。

是啊 不过还是靠开发出模块的人的智慧啊

网友:
这个神器这怎么用的 请教 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801B 替换7575 保险电阻爆了

晕 你顶个板子吧 十几块钱 拿好板子修坏板子

网友J:
开关管周边元件都要检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 你顶个板子吧 十几块钱 拿好板子修坏板子

换个模块 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关管周边元件都要检修一下吧

已经OK了

网友:
换了个什么模块啊,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还是小配件号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