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4560G显卡跟IO之间的高清图片,

楼主(2014-11-10):
拆显卡的时候手一抖就把旁边的小电阻什么的推歪了,不知道是在哪个位置有,图纸看的累啊,有的老板拍个高清看得见电阻的位置,歪了4个,做好显卡不显示了,

网友:
QQ310268771,谢谢大家额,在线等呢,

网友:
在等等吧,我也没有

网友A:
楼主做BGA不在边上贴上隔热纸的吗  太大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BGA不在边上贴上隔热纸的吗  太大意了吧

今天拿的镊子拿出来的,刚好嘴不够尖,所以就推歪了,还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拿的镊子拿出来的,刚好嘴不够尖,所以就推歪了,还是第一次

哎    这高清图片可不好求哈

网友:
点位也行啊,找不到点位了

网友C:
要是4个小黑电阻阻值还不同。你要了图片也没用。。
还是找电路图和点位图吧,然后下次做BGA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4个小黑电阻阻值还不同。你要了图片也没用。。
还是找电路图和点位图吧,然后下次做BGA小心点。

难得饼哥回复,以后没这事了,

网友B:
找到了,有一个也再找,刚好跟我要的位置一样,太感谢他了,好人有好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有一个也再找,刚好跟我要的位置一样,太感谢他了,好人有好报啊,

机子也搞亮了,之前是第一次开机都正常显示,关机再开就不显示,加焊北桥跟显卡,BIOS也刷过都不得,之前也修过这款子,是换显卡好的,我就定了一个显卡回来换上就OK了,看来这个显卡问题很多啊,要换了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有一个也再找,刚好跟我要的位置一样,太感谢他了,好人有好报啊,

找到就行,刚好手上在修这机,可以给你拍图
楼主,这款机是是坏显卡吗?
我的是有时亮机,有时电流到0.925不亮,我也怀疑显卡问题,可加焊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到就行,刚好手上在修这机,可以给你拍图
楼主,这款机是是坏显卡吗?
我的是有时亮机,有时电流到0. ...

嗯,我之前没看论坛前是修了北桥,也加焊了显卡都一样,最后看了其他几个帖子都说显卡多,我也试着换一个就OK了,我的是有铅的显卡,最好买的时候跟他说一下要有铅的好焊,希望能帮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我之前没看论坛前是修了北桥,也加焊了显卡都一样,最后看了其他几个帖子都说显卡多,我也试着换一个 ...

我这机不确定是否是卡问题,我有点怀疑是CPU问题,因为有时一开机电流一下子上到3.56后慢慢掉至0.9-1.2之间才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这机不确定是否是卡问题,我有点怀疑是CPU问题,因为有时一开机电流一下子上到3.56后慢慢掉至0.9-1.2之 ...

就是这样的电流的,一下子掉到0.95不动,开机的时候是跑很高的,我忘了抛多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电流的,一下子掉到0.95不动,开机的时候是跑很高的,我忘了抛多高了,

你的情况也是这样呀?那就更坚定我换显卡的决心了,差点去订个U回来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