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APU不亮机求助,看到APU加独显的晕了!!

楼主(2014-11-10):
三星355V4C,A10-460M 的CPU加ATI独立显卡,不加内存的电流跑到1.4,加了内存之后电流跑到2.0左右不亮机,刚开始拆开机之后测试又可以亮了,亮机时的电流是2.3左右,测了几次之后又不亮机!!!!
板子无进水氧化,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总线阻值都正常,这机子应该是双显卡切换的,看了下图纸,屏线是直接进到CPU里面的。
手头又没这种CPU试,想问下各位兄弟像这种情况我该换显卡还是换CPU呢??不明白APU的这种结构

网友A:
显卡你是怎么加焊的  用BGA还是风枪吹的  如果是风枪吹的  建议多吹一会儿  ATI的卡吹几秒没用 如果是用BGA焊的话  建议换显卡吧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的事     最好是先把显卡的条件查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你是怎么加焊的  用BGA还是风枪吹的  如果是风枪吹的  建议多吹一会儿  ATI的卡吹几秒没用 如果是用BGA ...

加焊过,也重值过!!!!条件基本上能测的都没发现异常··········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是APU的问题!!!这种是双显卡切换的

网友:
我想也是应该加焊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焊过,也重值过!!!!条件基本上能测的都没发现异常··········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是APU的问 ...

双显卡切换的   那你把独显手动断开  然后开机  看看集显能不能工作  能工作就是独显的问题   集显也不能工作的话  那就是G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切换的   那你把独显手动断开  然后开机  看看集显能不能工作  能工作就是独显的问题   集显也不能 ...

手动断开???这个,,,技术有限,真不知道怎么断耶·····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动断开???这个,,,技术有限,真不知道怎么断耶·····求大神赐教啊

论坛精华贴里  有这样的案例  你找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精华贴里  有这样的案例  你找找看吧

哦,谢谢了!!

网友:
AMd 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C:
今天见我老板搞了一台和你故障一样的,见他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见我老板搞了一台和你故障一样的,见他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这样子啊,我那台还给客户了!!!本来想买个APU回来试试,后来想想算了,那种APU用的少····哎!!

网友(2014-12-11):
我有个电流跑到0.9  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要换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