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DALL7AMB6EO)曲折维修案件

楼主(2014-11-10):
    接到同行 送修的联想z360。开始了曲折的维修,维修人,路漫漫,麻烦每天都多呀。。。
      故障现象:上电到0.6掉电,再开也是如此。
      维修过程:拆机,广达的机器,心里比较踏实,广达的掉电一般就是缺电压,hwpg之类的啦。拿出裸板, 心里想放弃了,上家修成这样了。pch,显卡,ec,bios都弄过了,这些二修的最怕就是修好这里坏那里,最后白干。谁叫这就是钱呢,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呀,先修着啦,不好修的话再打算了。毕竟维修人啊。
       1,先看有没缺电压。量了一下,发现显卡供电没有,这个地方是上家是动过的,上家是发现了问题点的,估计是没解决,还好只是动了一下大电容。接着查这芯片的工作条件了,我们维修人,动什么都讲证据嘛。vin没问题,一量en,发现为零,心里激动呀。 估计就这个问题了,眼里看到的不是主板,是白花花的银子呀。请出尊贵的图纸。这个信号是由pch发出的,经过一个门电路转换出来的,实际量了发现没有电压。 先确定这个阻抗吧,容易发现问题呢。阻抗没问题,再看pch有没动作先,找到这个电阻,断开后级测量,发现这个信号是正常的,那就确定是后级的问题了。要么是q52,要么是u39。先看q52,量一下阻抗,有2组阻值的,怀疑有问题,先拆下来看看。因为这个是npn的管子,在板上量不准,拆下来量确实坏了; 拆掉,上电,电压出来了。接上屏,有显示额,但是暗屏,换屏试还是暗屏,再查吧。
       2,既然是暗屏,先量一下屏线接口的各个电压吧。发现vadj——pwn只有0.4的电压,这个不对呀,最少也应该有1.多的电压吧,这个led的屏正常的话,adj必须为高电平,这个和lcd是不同的。肯定是这里出问题了,看图纸, 这个信号通过一个电阻直接到显卡,打一下阻抗只有35,有点小了吧。查了一遍所到的地方都没解决。 不管他了,将这个电阻断开,把它和开启信号短接算了。 再上电测试,屏亮了,但是报错,我的天,这还有多少问题呀。看看这个报错。
        3,这个报错应该是bios的问题,之前有修过,在我们万能的迅维网上down了一个程序,刷上,正常额。装好继续,正常进入系统,烤机。。。。。。。
       烤机一小时没异常,装机,交货。各位看官,加分是对我们维修人最好的鼓励,谢谢哎。

网友:
楼主真淡定,够细心

网友:
有时候  仔细  可以省去好多功夫

网友:
一般都会认为ADJ有点电压就OK,

网友:
adj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A:
为什么这个报错是bios有问题呢 ?

网友B:
vadj_pwn电压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显卡问题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
感觉led的屏的adj和lcd的应该都是高电平呀???楼主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adj_pwn电压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显卡问题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一般都是ec的问题比较多,但是我也换过ec,主要客户催得急,才出此下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报错是bios有问题呢 ?

是bios问题,我这个是这样的,本来是25q32的芯片4m的bios,上家不知道怎么换成2m的25l1605芯片.我一开始没留意写上去无显示,后来发觉不对。换成25q32的写上去就好了。

网友:
不晓得说什么好!!看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ec的问题比较多,但是我也换过ec,主要客户催得急,才出此下策。

EC跟显卡应是“与”的关系共同管理亮度调节。显卡提供基准值,EC负责可变值。

网友:
一修哥的技术确实不么地

网友:
上家真是不够细心啊。

网友:
二修机器麻烦   最怕什么都给你动过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修一个adj被ec拉低了,翘起ec脚直连开启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威武

网友:
adj是亮度调节吗?

网友:
这也太好修了

网友:
Q52这样的管子很少会坏,上家就死在这种惯性

网友:
淡定的修机过程,还不算艰难,只是上家估计是个刚毕业的学员吧!哈哈,被你捡到死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跟显卡应是“与”的关系共同管理亮度调节。显卡提供基准值,EC负责可变值。

第一次看到有人分析的这么清楚,顶你.

网友:
上家确实不行   乱搞

网友:
动的地方可还真是多

网友:
挺厉害的。。佩服楼主的分析能力。

网友:
我遇到二修机都 怕折了,有时时间花了,还搞不到钱,

网友:
二修机上家没做手脚还行,做手脚真心修不出来。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万用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万用表啊?

宝工的,便宜货

网友:
Q52  不是三极管 是场效应管

网友:
还好这个机器不算修得太猛,不然你可有得修了。。不错,修好了。。挣钱了。。

网友:
上家应该不会看图纸

网友:
思路清楚,观察细致

网友:
楼主真细心,技术也好

网友:
还好上家没有人为的弄些故障出来,要不然真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