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 拆机清灰后 开无线 喇叭咯吱响

楼主(2014-11-10):
索尼笔记本 拆机清灰,修了显卡后, 开无线 喇叭咯吱响,不是啦持续响,偶尔响,不定时的,关了无线,就好了,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装好吧,,,,

网友:
没装好吧   才从新安装一遍试试吧

网友:
无线收到干扰了?

网友:
会不会是麦克风开增强啦。

网友:
声卡部位。看看是否有电容被碰掉了。

网友:
重新拆装N次了,只要一打开无线上网,喇叭就会不时的发出咯吱响,关了无线,就好了。观察好久了,开机到指纹密码那就准出现:“咯吱”响声,好郁闷!

网友:
喇叭全静音也一样响,“刺那”声,就拆了机,修了显卡(修理项目:黑屏)清灰,别的啥也没有弄啊。问:怎么跟无线有关系呢?一开无线就响。

网友:
看无线和喇叭有无想通之处。喇叭拔掉还响?

网友:
是否排线的问题:坏的可能性?会影响吗?SONY的机器排线真坑爹,很麻烦。有明白的,希望帮忙!

网友:
喇叭拔掉不响

网友:
那喇叭响声象是电流声,喇叭拔掉不响,关掉无线也不响,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干扰了,加USB无线呢

网友:
现在解决的方案,就是关掉笔记本自带的无线网卡,外插的USB的无线网卡,没有那声音了。最终白送个usb无线网卡。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