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不充电

楼主(2014-11-10):
今天接一台,DELL N4010 用原装充电器,不能充电提示如下信息:
BIOS里面提示找不到适配器,

电源检测信号PS_ID到IO 正常 BIOS写过,没见好,

网友:
PS_ID 3.3V

网友:
EC那边的电池电量检测信号  正常不     如正常  查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池是好的嘛?

网友:
看电池口时钟数据有没有3V电压

网友:
如果用原装的电源试试呢,。或者EC

网友:
我这个机,现在还没接电池,电池口,有3V的电压,我用的充电器,绝对原配,原装

网友:
没有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没有帮我解答,我现在自己搞定了.

网友:
用了4个DELL 的充电器,都不行,后来,有一个客人的机过来修,一插好了,找了个95W的,就可以了,冤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