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470E 掉电

楼主(2014-11-10):
B470E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一开声音一会就会掉点,外接就不掉电,声卡、功放、喇叭、系统,都换过了。那位大神修过啊,在线等

网友:
内接喇叭进有破音,外接音响正常。

网友A:
声卡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声卡换掉 或者 螺丝穿孔

网友:
我来观望 同求大神解答

网友:
换全新声卡

网友B:
我之前修过一个焊显卡的 修好后就多了这个现象 最后发现是主板上的胶纸没粘上去导致的

网友C:
都好几天了,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修过一个焊显卡的 修好后就多了这个现象 最后发现是主板上的胶纸没粘上去导致的

是不是跟外壳连接了引起了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换掉试试

换了  功放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好几天了,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换了CPU 供电好了

网友:
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是哪里保护,看下温度阿

网友:
cpu会引起开声音会掉电的故障,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查功放芯片外电路,应该有短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主板上的绝缘贴纸一定都要贴好!再有螺丝一定不能上错,很多时候螺丝造成的问题 !顶着板子了!

网友:
直接换铁皮管

网友:
感觉功放外围元器件的可能性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