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470E 内接喇叭掉电 外接音响正常

楼主(2014-11-10):
B470E进系统一切正常,只要一开声音一会就会掉点,外接音响就不掉电,声卡、功放、喇叭、系统,都换过了。那位大神修过啊,在线等

图纸来啦!u2902是功放 u2901是声卡

网友A:
额  这个问题 挺奇葩   楼主修好后 望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  这个问题 挺奇葩   楼主修好后 望分享经验

是奇葩,修好一定分享

网友:
而且内接还有电破音,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图,但估计是功放电路的问题,你查下这块电路的电容、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奇葩,修好一定分享

谢谢

网友:
B470修到的基本都是铁皮管的问题。插喇叭掉电还真第一次见。建议搜索下别的帖子看看,有无类似的经验。

网友:
好把!搞来搞去·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好了··怎么回事就分析不出来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