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开机第一次不亮 关机在开 一切正常

楼主(2014-11-10):
E430 开机第一次不亮  关机在开 一切正常 不亮下 代码BE 要停顿几秒钟在跑、到  FR就不走了 FR 下可以硬关机 不断电关了在开 显示一切正常  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A:
有可能是EC里面的自带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金手指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金手指处理一下。

嘿嘿  ,没这么简单

网友:
CPU  排除了  不是 CPU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EC里面的自带程序有问题

      不清楚   有得 刷BIOS 会好  但有个别 的刷了 之后 第一次 开机正常 但进 系统 独显 打感叹号    第一次开机不正常   开第二次 进系统 独显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