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ful 七彩虹\七彩虹G7 Twin\Series1.5 主板正常使用后希尔特610P提取BIOS

楼主(2014-11-10):
colorful 七彩虹\七彩虹G7 Twin\Series1.5 主板正常使用后希尔特610P提取BIOS
想升级但是在官网下找不到该主板,所以为了方便大家就提取了出来,此主板可以装DDR2或DDR3的内存,当然如果要上DDR3,那么上AM2低端的U是不行的,我的U是
AMD 速龙ⅡX3 445 三核这个可以上DDR3了。
大家先看好图,对得上了就可以刷了

网友:
很多主板上有DDR2和DDR3两个BIOS,但官网却只有一个BIOS,对此也是很无语

网友A:
兄弟 据我所知  这个官网有 DDR2  DDR3的 BIOS可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据我所知  这个官网有 DDR2  DDR3的 BIOS可以下载的

我找了但没找到,要不你给个链接我看看,有的话我升级下版本

网友A:
你把后面的 型号给我看看    有张纸的  比如N70GT 1.5B 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后面的 型号给我看看    有张纸的  比如N70GT 1.5B 这样的

谢谢这位兄弟的指点,我找到了,原来在侧面还有个标签,一直没注意赫赫,长知识了

网友(2014-12-16):
这个是你要的链接

网友:
是的,我看到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