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4-11-10):
海尔A61老笔记本最近出现开机20分钟左右后,USB接的鼠标,触摸板失灵,USB外接无线网卡断线。重新做过南桥 故障依旧。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时钟查过了没

网友A:
刷BIOS不知有用不?

网友:
时钟没问题啊 32768Hz是吧

网友:
在光板上就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知有用不?

BOIS应该没问题吧  能正常使用差不多半小时啊

网友B:
换电容 吧。。可能有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 吧。。可能有电容漏电了吧

这个可以考虑

网友:
换电容不行那就是有某个小芯片性能出问题了吧

网友:
哎 软故障就是麻烦

网友C:
我有个戴尔的就这样,后来换个电源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戴尔的就这样,后来换个电源就好了,你试试

适配器电源?哦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12d12和LI坤说的对 电源有问题 ,今天早上找了一个电源用了1个小时都没问题,现在正在查这个电源有什么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戴尔的就这样,后来换个电源就好了,你试试

就是电源问题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没换过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源问题  谢谢你的提醒

不好意思,回了才看到你这个答案

网友:
呵呵 谢谢你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