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P31B-A7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反复闪

楼主(2014-11-10):
故障现象:开机能触发、上电,诊断卡显示NO,复位灯间隔2秒左右闪一次,反复闪。

无主板图纸,但该主板图纸与IP35A-A7.pdf相近

维修史,该主板到手时能点亮,能正常工作,在开机并安装系统完成后(前后大约30分钟)无故烧毁,CPU是Q8200,该CPU后又安装在另一块主板上导致那块主板开机立即烧毁。烧毁后更换总线电源管理芯片FP6321、上管、下管、电感后能加电。但诊断卡复位灯反复闪,BIOS芯片已换上好板上的,无果。

各测量数值:
CPU供电:1.116v
总线供电:1.319v
内存供电:1.870v(供电电感处测量值),3.382v(DDR2内存,内存插槽238脚),0.928v(排阻),0.933v(内存插槽1脚)
ATX电源灰线:4.7v
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的37脚PGOOD:1.071v
PGOOD经2个三极管后形成VRMPWRGD:3.377v
PCI插槽A14脚:3.3v
BIOS芯片MX25L4005,供电脚8脚:3.3v

以上电压均稳定、可靠

使用CPU假负载打值所有(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数据线值相近258,地址线值相近258
使用DDR2内存假负载打值所有(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数据线值相近472,地址线值相近323

CPURST#值在诊断卡闪灭之际:从1.2v下跌至1.095又恢复1.2v(无示波器,万用表读数)
PCI插槽A15脚在诊断卡闪灭之际:从3.719v下跌至3.457v又恢复3.719v(无示波器,万用表读数)
BIOS芯片MX25L4005,CS#片选脚1脚在诊断卡闪灭之际:从3.3v下跌至3.025v又恢复3.3v(无示波器,万用表读数)

烦劳大师指点,千恩万谢。
时钟芯片各脚电压:

网友:
已搞定,检测所有电压、复位、时钟电路,均未发现异常。只能将怀疑的目光盯向CPU,找来一颗完好CPU代换上去,立马跑码,点亮,装系统,一切正常。oK,折磨我4天的一块主板收工了,哈哈,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顺便说一下,我是学校计算机老师,对主板维修很感兴趣,于是今年暑假到深圳迅维参加了实地培训,我的师傅是徐老师,徐老师水平老高了,真正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问问徐老师吧

网友:
最好竟然是CPU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