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B85维修!请求加分!

楼主(2014-11-10):
快中午的时候,客户拿来一张主板,拿过来一看吓一跳,B85 ,太新了把 ,跟客户说我这里也没CPU,要不拿去保修把!
可是板子上面没用贴标签,不给保修,而且客户也要急,急着晚上玩剑灵挂机,;

故障;不开机, 客户说挂了一晚上的机子突然就给关机了,后就不亮了!
直接上图

型号B85M-G
有待机供电,按触发没反应,看了IO,哎没办法,买份点位图

开关针电压有3.3V

测开关针到IO这边的电阻这一端,按下开关针有拉低,有高低高信号跳变!

IO发出信号给南桥,有高电平,

按开关IO发给南桥的信号也有高低高跳变!

SLP_S3#信号为低电平!
到了这里都发晕了额, 没S3 不会桥挂了把,可用了钱买点位的呀,!
打开点位图一阵点点,看到了一个信号我才发现我犯糊涂!RSMRST#

马上测这个信号, 还是3.3V高电平正常,去到桥。
到了这里,我去刷了个BIOS,最后发现现在的主板BIOS都刷写不了!没办法,把BIOS装回去!
可是就在这里我看见了一个让我惊喜的东西! CLRTC !
哎呀,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我走了弯路,英特尔开机需要RTCRST 啊!!!

马上找个跳帽上去。

跳帽插上去直接给上电跑码了,!
为什么跳帽会没了,这了就不得而知了!
哎~走了弯路,。
发上来把,也算论坛首列B85M-G维修把!。
最后发上此IO的触发脚位图和BIOS
IO是NCT6791D

BIOS太大上传不了啊!!
还有点位图是给商家绑定了机器码的,我上传不了!没办法,截图而已
让你们见笑了!!

 会员1537593300鑫豆2024-1-31 22:22
 会员1331964300鑫豆2023-12-9 19:08
 会员11755582元2023-2-7 14:24
 会员1972222元2022-10-30 17:21
 会员11687212元2022-10-7 18:34

网友:
呵呵,LZ犯糊涂了,不过修好了证明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A:
B85的主板,,这是点位图还是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5的主板,,这是点位图还是图纸》》

华硕只有点位而已!

网友B:
跳帽引起的问题吗?LZ收了多少啊

网友:
这个点位要是可以分享下就可以了。 楼主 看信号图纸太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帽引起的问题吗?LZ收了多少啊

嗯,犯糊涂了,  多收一点而已拉

网友C:
我想知道点位图为什么没传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点位图为什么没传出来的,

给绑定机器码  的,上传也用不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晕死。

网友D:
我也没想到跳线帽引起的

网友E:
感觉不太靠谱,要么客户知道主板需要放电,然后又忘了装跳冒。

网友:
RTCRST是RTC电路工作给南桥的复位工作信号,此信号电压一般为高电平状态3.3V正常。

网友F:
RTCRST这个信号有了晶振才会起震,没有S3高电平,也就是南桥工作条件这个其中RTCRST没满足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

网友G:
老一些主板会出现元件老化、芯片虚焊等,新一些主板往往是人为制造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太靠谱,要么客户知道主板需要放电,然后又忘了装跳冒。

有可能这快板的故障是时好时坏,不晓得会不会再来修哦...太新款的板修起来还是压力大一些的。

网友H:
楼上的检测卡好似没见过,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检测卡好似没见过,能否分享一下?

LPC诊断卡      求加分!!

网友:
这个点位图发上来嘛

网友:
跳帽引起的问题…?

网友:
不错,收了 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检测卡好似没见过,能否分享一下?

嗯,看到了。讯维TB店有卖六十多RB

网友I:
看来楼主并未维修....跳帽是不会自己掉的.....除非人为.....不会是所谓调查组的人暗访维修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CRST这个信号有了晶振才会起震,没有S3高电平,也就是南桥工作条件这个其中RTCRST没满足

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工作信号到南桥之间一般也有通过耦合电容接地来完成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并未维修....跳帽是不会自己掉的.....除非人为.....不会是所谓调查组的人暗访维修界吧

这个就不了了之了,我就安装了跳帽后好了的!

网友K:
LPC诊断卡 是在基地淘宝买的 还是九妹那买的呀

网友:
不是吧,还有这种问题,捡到了。

网友:
跳帽掉?一切皆有可能!也许送到楼主手中已不是一修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不了了之了,我就安装了跳帽后好了的!

哥问下点位图哪里买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哥问下点位图哪里买的谢谢了

你上网买东西那里买就那里买

网友M:
昨天修的msi H61是电池到双二极管之间的电阻无穷大引起的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昨天修的msi H61是电池到双二极管之间的电阻无穷大引起的不加电。

也就是没有RTCRST咯

网友M:
恩恩,是的,不过这个主板有图纸,我看了图纸才知道电池参与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恩恩,是的,不过这个主板有图纸,我看了图纸才知道电池参与加电。

英特尔的RTC电路是参与触发的,加点分吧,大哥

网友N:
这个帖子还是有很多地方学习的拉。。包括回复的帖子等等。
还是谢谢楼主分享拉。。。。。。。。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帖子还是有很多地方学习的拉。。包括回复的帖子等等。
还是谢谢楼主分享拉。。。。。。。。

谢谢你的捧场

网友:
诊断卡亮瞎哥的眼,明天下单

网友:
看来新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按流程修就能搞定 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高手啊

网友:
英特尔的主板需要调帽,AMD,英伟达的好多没调帽照样开机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是新呀,不过跳帽不见的到挺是一件很奇葩的事。楼主还算仔细,又找到这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想到跳线帽引起的

我试过英特尔的主板  拔掉跳线帽,就是SB复位,就不会触发的。

网友:
点图发来分享哈嘛

网友:
好新的主板 都可以买到图纸 可惜绕了弯子

网友:
大师手艺不错啊

网友:
感谢LZ 刚好手头有张一样的主板 参照 参照

网友:
华硕主板要点位图维修

网友:
诊断卡亮瞎了眼。
能放出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哈哈,不错。我刚修的是 绿线到IO之间断线,造成绿线不被拉低。。

网友:
加油 继续努力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检测RTC电路,看看BIOS电池够不够电,跳帽针有没电压,32.768起没起振
楼主的维修台真像猪肉台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的

网友:
最后面可以说是捡到死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检测卡好似没见过,能否分享一下?

论坛已经推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一些主板会出现元件老化、芯片虚焊等,新一些主板往往是人为制造的故障。

除了人为故障,真正的故障好像不好修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太靠谱,要么客户知道主板需要放电,然后又忘了装跳冒。

或许是拿去保修,人家帮他放的,然后没标人家不修了,就没有还原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或许是拿去保修,人家帮他放的,然后没标人家不修了,就没有还原了呢

是跳冒的问题还好,要是板不稳定就有点小麻烦了

网友E:
楼主板没返修吧?检测卡买的多少钱呀?我也买了一个,还在路上,才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跳冒的问题还好,要是板不稳定就有点小麻烦了

我同事修了块华硕的板,也是捡死鱼的,现在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板没返修吧?检测卡买的多少钱呀?我也买了一个,还在路上,才买的

你买的是什么颜色的???没有,客户玩的真嗨

网友:
哇.新式兵器.好亮眼啊,我也想要一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LPC诊断卡 是在基地淘宝买的 还是九妹那买的呀

基地

网友:
维修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跳帽怎么没有了,你就等于收钱买点位图了

网友:
待我给你加分

网友: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楼主清醒的头脑!从开关针到SLP-S3#为低电平,表明IO正常!问题应出在桥这里,更可惜的是RSMRST#也为高。更加说明了应查桥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现在修8系列的主板没什么思路啊,

网友:
lz你点位图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运气不错,,,把点位图发上来 呀

网友:
跳帽半夜让老鼠给叼走了

网友:
感觉思路还是很重要。
     这帖子还是有很多学习的地方拉。包括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不了了之了,我就安装了跳帽后好了的!

搂住你那检测卡有点高档哦

网友:
机器码加图纸。上图纸加分了啊

网友:
这种检测卡好用吗

网友:
修主板我一般都是先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