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自动触发亮机到掉电

楼主(2014-11-10):
问题是这样的,接上键盘开机,就是用机器的开关去触发,上电会自动触发,然后亮机,马上就会掉电,最后怎么也触发不了,拔掉键盘,用表笔触发就不会,一直正常,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这样的故障,说换了好几个键盘还是一样,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求问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你应该先换键盘吧,或许是键盘进水了引起掉电

网友:
肯定是键盘问题 啦   键盘可能短路了

网友A:
不要键盘开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键盘开机看看

不用键盘就可以开机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键盘的问题占多数,接口处看看。开关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
键盘的接口处查查相关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有没有掉件之类的

网友B:
短接板上的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板上的开关信号

短接可以亮机一直没问题,就是用键盘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C:
短接板上的开关信号,不好的话再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板上的开关信号,不好的话再找问题

短接可以,就是用键盘开机就出现问题

网友D:
键盘接口的开关信号通两个地方一个进IBM芯片,一个通H8,通H8那边的二极出问题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接口的开关信号通两个地方一个进IBM芯片,一个通H8,通H8那边的二极出问题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出现了问题,还是H8出了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碰到好多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直接换键盘啊,想都不用想了

网友:
先把所有的外设全部拔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