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苹果,高压板芯片烧了,有谁知道的麻烦告诉下型号。

楼主(2014-11-10):
假苹果,高压板芯片烧了,有谁知道的麻烦告诉下型号。

网友A:
至少上个图看看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上个图看看

谢谢,正在传

网友:
我有好的,要吗

网友:
假苹果的机器型号???

网友:
没有看到型号。

网友:
目测是个显示器 上通用的

网友:
楼主用废LED屏改一个,反正位置够大

网友B:
我改过两起了,把140的屏电路板剪掉,看LED供电在哪,找到供电,开启脚,接好就OK了

网友:
不行就改高压板吧

网友:
修不如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两起了,把140的屏电路板剪掉,看LED供电在哪,找到供电,开启脚,接好就OK了

看样子只能这样玩了

网友:
用贴膏药的方法搞

网友:
这种机器高压通报啊

网友:
上次 有个烧了的 芯片 找不到 就直接买了个 高压板 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只能这样玩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实在不知道的,改板吧,反正不管怎么变都是那几个信号了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方便。

网友D:
拍两个图给你
邢宗雄
谢谢兄弟的热情.祝生意兴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拍两个图给你
谢谢兄弟的热情.祝生意兴隆.

网友:
假苹果,其实就是山寨本的,有的朋友帮发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