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进来看下,谢谢

楼主(2014-11-10):
人家告诉我这个是固态电容,上面标注着
8W
16F
就是在电容圆柱的顶面上竖着标的,请问这几个数字代表啥意思。

网友:
固态电容看外观就可以了  顶端莫得防爆槽

网友:
我是问下这个电容啥规格的

网友A:
8W不知道撒意思,
10应该是10uF的容量
16V就是耐压值16V

网友:
买点电路基础的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W不知道撒意思,
10应该是10uF的容量
16V就是耐压值16V

8W应该是功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