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开机2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4-11-10):
后盖 MODEL:X42J
       MB Ver:K42JE
      ID          :1E
主板:K42JR MAIN BOAED REV.4.0

内存贴纸:PN:60-N1FMB1000-C21  K42JE(0301A)
初始故障: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不显示,
接到后,外观看主板 +VTT_CPUO上的上下管和PU8301被干过, BIOS刷过,
先易后难,先找BIOS刷下,论坛上的内存贴纸0208 0300的都刷过,状态都是开机后风扇狂转,2分钟左右掉电,在一样的BIOS找不到了,现在的问题就卡在这里了,
+VTT_CPUO的管子换了,问题还是一样,开始示波器打各大电压,没发现有什么不稳定的,
实地回来没怎么接触板子,理论都丢差不多了,采用双通抓波,
对比SLP_S3#和RMRST对比,结果如下图中的波形,通道1是RSMRST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掉到0.4左右还会保持一下在掉下来,抓了几遍都是一样

到此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理论没学好,有没有一样的BIOS的麻烦给下,或给提点意见哪里下手,该怎么抓对比时序

网友A:
哥你那示波器用着怎么样,是不是那个利利普的?

网友B:
掉到 0.4  是不是 电容的电啊 , 放大看看 是 谁先掉。 slp—S3先掉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上次修了个是EC上面那个8脚IC引起,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那示波器用着怎么样,是不是那个利利普的?

是的  没怎么用过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了个是EC上面那个8脚IC引起,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来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到 0.4  是不是 电容的电啊 , 放大看看 是 谁先掉。 slp—S3先掉  应该没问题

就是放大了 没看出是谁在先

网友:
板子如果别别人弄过最好是看看有没有给人做过手脚

网友:
应该不是他  这个在后面掉 而且电压输出都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D:
s3和EC的待机条件对比看看

网友:
头两天修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换HM55 换0809000 换EC 刷BIOS  换MOS管 等等等。。。。实在是修累了 最后还是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我的故障也是这样  南桥 BIOS  EC 都换了  还是风扇狂转 在掉电

网友:
此系列机通病显卡温度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s3和EC的待机条件对比看看

S3先掉 一直都是  没办法还给客户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多少银子入手的

网友:
软故障抓下各电感的波看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