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板号DAOGC5M8F0开机发出怪声,并死机。

楼主(2014-11-10):
联想E40 板号DAOGC5M8F0的开机发出“丝丝丝丝”怪声,并死机。望高手指点,谢谢!
板号

网友:
想发avi视频让大家能看一下是什么故障,但是上传不了。在高级模式里试了几种都不行。
请教怎样才能上传视频?是否一定要经过其他网站转发。

网友:
pwm供电振荡频率不对,偏低。查供电芯片周边阻容元件!

网友:
还有可能是pwm电源负载过重!

网友:
高压打火,pwm振荡频率低,电源负载过重

网友:
裸板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