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进系统30分掉电

楼主(2014-11-10):
Y480进系统30分掉电

网友:
换过导热管没有啊。。

网友:
温控吗?这种定时掉电我认为最难修……

网友:
温度高不高呢?不高是不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机器还在包把

网友:
应该是散热引起

网友:
排除了温度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查下CPU供电稳定不

网友:
每次都是30分钟准时掉电吗?一是软件作怪,二是BIOS刷新。

网友:
之前不是有说BIOS会引起的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换过温控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或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也是先把温控拆了 再试

网友:
应该是BIOS升级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