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不通电

楼主(2014-11-10):
K43SV 不通电 按开关灯亮。不跑吗。PCH 没动作。测试的RSMRST 拉低。换过EC 和桥。都一样的拉低。那个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也遇见这样的现象 没解决

网友:
上次遇见两个K42J的也是RSMRST拉低的 估计华硕板有这问题

网友:
测一下EC工作的条件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解决,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好好查查电路   和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器我碰到这种现象时弄桥弄好了,你说的不详细也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LID  3.3  供电。3.3  SUSPWRGD 这几个条件都满足。就是RSMRST 拉低。阻止76 。我另外一块主板就是3.3V

网友:
这个没点位图也不好搞事。

网友:
没有测试过这些信号到那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