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开机报错问题

楼主(2014-11-10):
MACBOOK PRO开机 两分钟 就出现这个画面 什么都用不了 换硬盘装系统也装不了
开机报错

网友:
图片里 没有图

网友:
开机不到两分钟就出现这个画面 系统也装不了

网友:
这人五国语言提示:机器有问题(硬件或软件),须要重新关机启动;具体要检测主板和所有外设的

网友:
外设已经排除了 可是还是这个故障 显卡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上图看一下是什么报错

网友:
这个没见过 楼主解决了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