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键鼠usb全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4-11-10):
今天接了台明基t31笔记本,广达代工版号ed5!开机进系统正常触摸板键盘全不能用,外接键鼠也不行,usb通电但全都不能用数据线阻值1千多欧!也无法进bios,ec拖锡无果!amd芯片组,不知道正常吧!无从下手!请教各位同仁给点思路!

网友A:
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   对地测U口阻值  【把键盘拆了 或者触摸板拆了试试U口能不能用 】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打U口值正常就干桥啊,USB都归桥管

网友:
u口值都不正常了吧,南桥问题了

网友:
U口阻抗上千???

网友:
先刷BIOS!无法解决就直接换桥!

网友:
阻值那么高,考虑一下桥吧

网友:
阻值太高, 就换桥呗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果断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道怎么弄

短线了吧

网友B:
反过来打应该就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打应该就不是了。

什么意思???

网友:
一路的换南桥和BIOS=。=都是极端分子。。。不过阻值这么高你先加热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