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4-11-10):
板号:bm5238。拿来时看了下,芯片u29的19V供电直接炸开了花。

师傅加了焊油加加锡,后就扔给我了
插上电,发现无待机电流。3、5V没出来啊
快速找到3、5V的产生页面
又是我们的老朋友51125.

EN0有3V,VIN19V,线性3、5V也出来了。现在就等EC发出开启信号了。但是量ENTRIP1、ENTRIP2无电压
追查来源

按照这个分析,想开启3、5V那么+3V_+5V_EN_R要为高
继续追查

+3V_+5V_EN_R是由EC发出的ALW_ON转换的,看来还是要去查EC的待机了

结果一查供电,居然没,本来应该是U29产生的线性3V去给EC待机供电的,可是EC无待机

可以看出+ECVCC是由+3VALW_LDO上拉,找了好久才找到,PR55这个电阻。结果才发现这个电阻就是进水被腐蚀的那一部分。取下来一测阻值无穷大看来是断路了。
换个0欧的上去后,自信满满的接上电,怎么还没待机啊。。。
量了下PC58和PC52之间是否通路
结果是断路
直接飞跳线链接PC52和PC58
开机正常上电亮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简单,自己修好后也发现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
当然经验也很重要,也是师傅提醒了很多 BM5238 N480 V1.2

网友A:
昨天也遇到一块进水的,没有弄好!看了帖子,似乎有些灵感了

网友B:
哇   看起来好深奥啊!不过还是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   看起来好深奥啊!不过还是能理解

是啊 ,看起来好难,其实仔细查查图纸什么的,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A:
昨天收到快华硕k42jc,开机电流上到1.6就上不去了。感觉像是显卡问题!打开点位直接测PLTRST#,有电压。用风枪吹了吹显卡芯片,没有亮机。于是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拆开风扇,里面灰尘全堵死了。更加确定是显卡问题,上BGA加焊亮机!理论知识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细心观察推理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网友:
怎么字没有写完啊,修好了就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收到快华硕k42jc,开机电流上到1.6就上不去了。感觉像是显卡问题!打开点位直接测PLTRST#,有电压。用 ...

你还真的是速度啊,刚回完就修好了

网友:
进水的大电压处的电阻容易腐蚀,还有断线也修的不少

网友:
挺仔细的,,,厉害

网友D:
看你这么简单就好了,估计进水不严重,cpu上管挂了,cpu能幸免,算你运气好

网友:
机器进水有时候也会引起PC58和PC52两个电容漏电,最后造成EC主供电电压通过+3VALW_LDO上拉偏低。

网友:
进水不严重就行  一严重 就头大 了

网友:
楼主算是幸运的,进水不是很严重。断路的好修,进水短路的风险就大了。

网友:
只要修好它就是好样的,转转回回也是修出来了,

网友:
断线了,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
进水机器修起来真麻烦!好在楼主的思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 ,看起来好难,其实仔细查查图纸什么的,还是很简单的

回二句赚2分啊!来来来吹牛

网友E:
牛B哄哄啊啊啊啊啊

网友:
有个好师傅真幸福啊

网友:
其实搞维修就是这样 找到问题就不难 难的是找问题 找一个问题需要还几小时 或者好几天 修好了换个零件的时间就好啦 这样的问题想必楼主找了好长时间吧

网友:
楼主好 简单粗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二句赚2分啊!来来来吹牛

这不是黄大师吗?好基友QB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黄大师吗?好基友QBB呢

到底是QBB还是XBB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么简单就好了,估计进水不严重,cpu上管挂了,cpu能幸免,算你运气好

昨天修联想S405,试着试着CPU上管短了,CPU完了只好叫客户换板,真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B哄哄啊啊啊啊啊

谢谢学长给我加分,哈哈

网友H:
若是PC58 PC52短了, 拆掉后把PR55接上也得啊,何必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昨天修联想S405,试着试着CPU上管短了,CPU完了只好叫客户换板,真倒霉

这就是教训啊,下次修短路的先把cpu下掉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若是PC58 PC52短了, 拆掉后把PR55接上也得啊,何必飞线

PC58和PC52之间有很远,也不知道是哪里断线了。直接飞过去简单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教训啊,下次修短路的先把cpu下掉把

超级本,板载CPU

网友:
直接换板好点,不稳定

网友:
进水的容易腐蚀

网友:
看来那个19V烧的不是很严重啊。

网友:
进水机要细心

网友:
简洁明了,就喜欢看这种帖子

网友:
我老板那有这板的点位图,原厂BIOS,下次我修到的时候把这样都共享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遇到一块进水的,没有弄好!看了帖子,似乎有些灵感了

有电路图的应该不难吧,最怕就是总线有问题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进水短路的只要不烧严重 一般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超级本,板载CPU

那没办法,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缝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从进水的部分修起……

网友:
进水机说好修又不好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好不易!因为故障地方无规律可寻,只能凭意力,能力了。

网友:
有师傅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真的是速度啊,刚回完就修好了

另外一块板子兄弟

网友:
黄老师威武。

网友:
楼主发提图纸吗??????

网友:
进水机有死鱼多,肯骨头的少但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