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求 OZ9998AGNPDF双排的那种

楼主(2014-11-10):
一台康佳的液晶电视 通电无显示  各路供电正常, EN ADJ也正常, LED条无升压

测量 OZ9998AGN的19脚10欧姆电阻断路,更换一个新的后直接冒烟断为两半

求 OZ9998AGN的PDF

网友:
oz9998芯片的PDF就有,我这芯片是16个脚的。

网友A:
谢谢了, 已经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已经修复了,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顺着这个电阻往下找原因,有短路的地方,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