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插电风扇狂转不开机

楼主(2014-11-10):
联想V470进水机,第一次拿来是无线网卡不能用,屏蔽20脚后正常,用户用了几天后,发现插上电源风扇狂转不开机,但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后发现取下CMOS电池后,开机也正常,但一插上CMOS电池就不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保护隔离把。

网友:
保护隔离把看你动过的地方

网友:
应该刷一下BIOS了。因为CMOS里温度控制可能出问题了。再就是EC。

网友:
感觉像是桥有问题的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有人发过这样的贴。CMOS电池前面有短路也会这样,你看图纸找COMS电池测测前面的管是不是导通了

网友:
RTC电路看看正常不 。  正常后去查保护隔离

网友:
是仁宝的吗      你看下COMS电池那电路

网友:
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RTC电路看看图纸

网友:
哪个排阻出问题咯

网友:
楼主能说说无线网卡不能用,屏蔽20脚,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原来遇到过,B460这样情况。
应该是ECbios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ois试试看